西门子(Siemens)PLC
历史曲线

楼主(2008-06-15):
在WINCC中,我这次做的是加热系统,以一次加热的过程为一个曲线,以开始的时间为目录保存,加热结束,曲线也结束。什么时候想看,点击时间查看就可以了。这样的历史曲线该如何做?请赐教,谢谢!!

网友A:
我用的也的是WINCC,也想做楼主这样的控制,不知道是在PLC中还是屏中做,最终保存在哪个里,希望高手给点帮助。谢谢1

网友B:
肯定是在运行WINCC的电脑或屏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