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EH和SWP(昌晖)数显表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8-06-15):
各位台达高手:请教了!

        我使用EH机的485口和SWP-C90数显表通讯,读取若干台仪表的数据,使用MODBUS 指令行不通,可能是SWP不支持MODBUS,不知使用RS指令是否可行?如何使用?

      SWP仪表: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9600bps.

      方便的话发EMAIL到:lb-qhb@163.com

      先行谢过!

网友A:
RS指令应该可以用的,上面的只是通讯协议。要知道SWP仪表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才能通讯。如SWP仪表需要数据80H,80H,40H。。。。。。那么将这些数方便存入D100,D101,D102。。。。。。然后RS D100 D120 K?,SET M1122。在D120开始处就可以看到SWP仪表回复的数据。具体什么样的数据要看SWP仪表的通讯手册。

网友A:
SWP仪表:8位数据,1位停止位,无校验,9600bps. 只关系到D1120内的数据。具体参考编程手册

楼主:
1楼的大哥:

        我参考手册上的例程,编写用一台EH机读写其它台达PLC的,还有读取变频器的都很成功,(用MODRD指令)不知为什么无法读取SWP仪表的显示值,请中达高手帮忙提供一个好用的例程,拜托了!

方便的话发EMAIL到:lb-qh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