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WS1700-STN无法下载程序,通讯正常

楼主(2008-06-15):
(无正文)

网友A(2008-09-12):
你说的不是很清楚哦。屏跟什么设备通讯,通讯正常说明通讯线是没问题的,但是下载线跟通讯线会不一样的。可能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

还有你屏上设置的上下载口是否正确,电脑的com口是否跟adp软件里一致。

网友B:
你说的通讯正常是与PLC通讯还是与电脑也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