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odbus协议通过FC3读取饲服电机转速

楼主(2008-06-15):
各位大侠,我想通过如何使用modbus协议通过FC3读取饲服电机转速,请问这个饲服电机的转速参数存放地址是多少,书上说是7696,是不是有相应的手册可以查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什么牌子的PLC?什么牌子的伺服?

楼主:
施奈德的PLC,BSH饲服电机,LEXIUM05A饲服驱动器

网友A:
看看LEXIUM05A饲服驱动器通讯部分就明白了

网友B(2008-09-27):
课程名称:深圳三菱PLC触摸屏伺服电机组态王变频器培训

上课时间:  随到随学
培训对象: 技术院校学生,工厂企业设备技术员、工程师等自动化控制行业的从业人员或有志于从事机电或自动化行业且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知识的年轻人
课程目标: 达到中级工程师水平
课程内容: 每人一台电脑,一套实验设备,理论和工程案例相结合,并让学员参与一些项目制作以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培训项目及收费:
《三菱FX系列PLC标准班》:1880元(48课时)
《三菱FX系列PLC高级班》:1580元(16课时)
《触摸屏课程班》:980元(16课时)
《三菱伺服电机课程班》: 980元(16课时)
《三菱变频器培训》: 980元(16课时)
《组态王软件班》:980元(16课时)
备注:一次交费,一年内免费循环听课,学会为止。
开班时间:
日班:周一到周五,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8:00
晚班:周一到周五,晚上19:00~21:00
周六班: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8:00
周日班:上午9:00~12:00 下午:13:00~18:00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1、《三菱FX系列PLC标准班》
* PLC 的硬件结构、工作原理。
* FX1S/FX1N/FX2N系列PLC的选型、电源接线,按钮、接近开关、光电开关、磁力开关等输入接线,指示灯、继电器、电磁阀等输出接线。
* GPPW编程软件的使用和仿真软件的应用。
* 输入、输出、定时器、计数器、内部辅助继电器、数据寄存器、步进继电器等软元件的应用。
* 基本指令:常开、常闭、线圈、上升沿、下降沿、置位、复位等用法及技巧。
* 数据传送、移位及比较指令在工程中的灵活应用。
* 程序分支结构、子程序及中断程序。
* 步进梯形图指令及应用、整数运数指令。
*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应用及浮点数运算。
* PLC与触摸屏的接线及应用。
* PLC与步进电机接线及编程。
* 工程案例,设计编程及调试方法。
* 编程实例与技巧详解。
* 实际操作。

2、《三菱FX系列PLC高级班》
* PLC通讯基础。
* RS232的计算机连接。
* RS485的1:N计算机连接和N:N的主从PLC通讯。
* 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详细应用。
* 模拟量工程单位转换及PID调节。
* SFC编程
* PLC编程的思路及编程技巧
* 编程中难点的突破方法及案例说明
* PLC应用指令灵活应用及典型案例分析 。
* 模拟量,通讯,人机,编程的综合案例
* 实际操作。

3、《触摸屏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触摸屏系列产品介绍和选型。
* 触摸屏编程软件的操作使用。
* 人机界面与PLC通讯。
* 画面制作。
* 按钮和指示灯制作。
* 数据的显示和设定。
* 动画制作。
* 报警和事件信息显示。
* 数据配方。
* 画面的上传 下载及参数设定。
* 安全密码设置。
* 实际操作,案例分析。

4、《三菱伺服电机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伺服系统概述。
* 伺服电机原理,伺服驱动器原理,编码器原理。
* 三菱伺服电机选型。
* 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的原理及接线。
* 伺服系统信号连接。
* 寻找原点的方式。
* 脉冲指令的方式及比较。
* 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 FX1S PLC脉冲输出指令及标准程序讲解。
* FX2N-10GM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
* FX-VPS编程软件的应用。
* FX2N-10GM定位模块参数设置。
* FX2N-10GM定位模块编程。
* FX2NPLC控制FX2N-10GM定位模块程序详解。
* 实际操作,具体案例分析。

5、《组态王软件培训班》
详细课程内容介绍:
* 组态王系统结构。
* 组态王的设备连接。
* 组态定义变量
* 编辑画面、变量连接。
* 画面动画连接。
* 组态王编程语言。
* 报警组态及报警显示画面。
* 数据的实时趋势和历史趋势。
* 安全区域及密码设置。
* 组态王数据配方编制及调用。
* 组态王与数据库的操作。
* 组态王的网络功能。
* 实际操作,具体案例分析。

6、《三菱变频器培训班》
* 变频器原理概述及选型。
* 变频器实际控制及外部连线方法讲解。
* 详细参数设置及故障分析。
* PLC控制变频器标准程序讲解。
* 实际操作,具体案例分析。

名称:三菱技术培训中心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园创筑大厦219
联系人:陈小姐
手机:1326715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