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8-06-15):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就时我在使用MUL指令时,怎么会计算出错呀?我写的是;

X2-------------------------MUL   D505  K2  D510

X3-------------------------DCNT   C251   D510

我是想用D505的数值,从触摸屏输入的,然后用C251进行脉冲计数.刚开显示是对的,但是当X3导通以后,脉冲开始计算就不准了,如原来D505设为100,则D510为200,但是一计数D510就会变的很大,恳请知道的老师能给予指导,谢谢!

网友A:
用32位  DMUL D505 K2 D510  试一下

楼主:
谢谢zhsongjing!  我用32位 DMUL D505 K2 D510 试了行的,再次谢谢啦!还有就是怎么才能把在电脑里编写的梯形图上传到帖子呢?不好意思,我对电脑知道的很少,见笑了,呵呵。

网友B:
用QQ截屏存到电脑里,再上传到帖子里

网友C:
上传图片要申请成VIP

网友D:
那就申请VIP啦!!!方便大家学习呀!!!

楼主:
谢谢3楼的问天,也谢谢4楼5楼的朋友们!

楼主:
我用这个程序和台达触摸屏配合使用的,还有我在触摸屏上显示的D511和D515数值,怎么样才能让小数点后面的数值从0到9变化显示呢?我做的只能从0到5,然后直接到9了,不能让数字连续的变化,请问朋友们怎么做才能实现这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