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odbus协议通过FC3读取饲服电机转速

楼主(2008-06-15):
各位大侠,我想通过如何使用modbus协议通过FC3读取饲服电机转速,请问这个饲服电机的转速参数存放地址是多少,书上说是7696,是不是有相应的手册可以查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连个伺服的品牌、系列也不说明,莫非楼主认为天下大同,仅此一家?

楼主:
饲服电机是BSH电机,饲服驱动器是lexium05A,请大家帮忙

网友B:
用modbus会不会刷新周期太慢了一点

楼主:
呵呵,我在做实验,先做modbus,再做CAN,请各位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