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6-15):
一台普传I68变频器 炸管后换了管 把炸管这路的驱动贴片管都换了 现在这路没电 不知道如何测量 上电没开机量不出各路的驱动控制IGBT电压 和别的变频器不一样 有懂的么

楼主:
没人来讨论下么?

楼主:
有维修过的请进来!

网友A:
查下你说的这一路整流坏没坏  电容的电压

楼主:
能具体说下么 , 谢谢!

网友B:
查这路的变压线圈,整流,稳压,光耦。。。

网友C:
普传的接触很少。。。不过我觉得应该是检查一下电源板上的稳压三极管以及周边的光偶等元件。。。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呵呵。。。

楼主:
谢谢大家踊跃讨论,问题查出来了,是刚换的CD40106贴片有问题了,没有输出。更换后一切正常了 。谢谢所有回答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