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的接触器和380的接触器线圈能互相改用吗?

楼主(2008-06-15):
忽然想起来,要是把220V的线圈改成用380V 的,怎么改,是不是就根据线圈的匝数和电压的比例来算,决定加减线圈的匝数?

网友A:
能,我们经常把220V和380V线圈互换

网友B:
可以的.是根据线圈的匝数和电压的比例来算,决定加减线圈的匝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