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为什么要并LC

楼主(2008-06-15):
电磁阀为什么要并LC,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电磁阀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执行时可以储能,在放开时它还是有一定的能量,所以要用LC把它们放掉。也不知我说的对不还专家指点。

楼主:
电磁阀为什么要并RC,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B:
1楼回答的很好,学习了

并好RC 可以很好的吸收电感在断电时开生的高压. 一般用来保护继电器触头不会烧坏..  现实中一般的公司很少用这样的保护装置.....

----------------------------------------

正泰,德力西,红波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需要请联系/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C:
国外的图纸是带有电阻等保护,不用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