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为什么要并LC

楼主(2008-06-15):
电磁阀线圈为什么要并LC,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对,是RC。电磁阀线圈为什么要并RC,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RC也称为阻容电路,其目的是抗干扰,防启动电压冲击,以及电磁阀释放时用于吸收电路。如有不正确望大家给于指点!

网友B:
吸收感应电动势,保护电磁阀

网友C:
浪涌吸收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