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N20管道测蒸汽流量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08-06-15):
我遇到一个DN20管道册蒸汽流量的问题,饱和蒸汽。不知涡街有这么小的口径的吗?用涡轮的压损大,有没有其他好的办法,造价不要太高

网友A:
咨询过!用弯管可以吗?

网友B:
PDS 差压变送器啊!

网友C:
用涡轮涡街都行~

网友D:
你的流量范围多大,在看看现场的工况

网友E:
用涡街流量计就可以测了,饱和蒸汽可以不要温度补偿。

网友F:
DN20最怕流量不够,导致涡街要用的口径太小。

网友G:
还得需要知道其他一些参数,涡街的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H:
涡街吧,不然也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了 ,经济实惠,可靠性高,就怕流量不够,管道太小了,其余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纠正6楼的: 必须要温度补偿以保证精度

网友J(2008-07-17):
用涡街的话,计算下来可能口径很小了,你要找找有没有这么小的涡街,应该还是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