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40es系列 异地修改程序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用台达plc 40ES00R系列  想拨号发式实现异地修改程序 现在2台modem已经连接成功,但在下载plc程序时老提示:终端机正在使用中,无法上传下载程序 请高手指教 急用 谢谢!

网友A:
请确认PLC与MODEM之间的接线是否正确,还有遇到通讯品质不好的情况下,请增加通讯超时时间和超时次数试验一下。

网友B:
bu cuo  啊  ,可以 远程修改了

楼主:
线路连接应该没有问题   拨号也已成功 就是在下载程序时提示  终端机无响应 调制解调器仍在联机中  请高手指点 急!!!!!!!!!!!!

网友C:
现在还研究有线的远程啊?我们现在都在用无线的了啊

网友D:
你好!请问你是怎么样实现远程维护的。谢谢。我主要对MODEM怎么样和PLC连接上这段不了解。请帮忙谢谢!一个是用PLC RS485 和网线连接还是怎么弄的?接线怎么接烦请帮忙解答谢谢请回94663811@qq.com

网友E:
你想用MODEM连接台达PLC?

网友D:
是 的我想 我目前手头上有一个DVP-20EX的PLC还有一个MODEM 我想通过MODEM和 PLC通讯。请告知谢谢

网友D:
怎么没有人回答我呢 .我就是想知道PLC和MODEM通讯的数据线是怎么做的,或者我要买什么数据线.我有三菱PLC FX2N和FX2N-458BD 232BD 422BD,以及我有一个台达DVP-24EX.谢谢了 希望能得到答案

网友F:
三菱的模块应该不能用到台达PLC上面吧

网友D:
不能用啊。我想问的是如何用PLC/MODEM和电脑通讯啊

网友G:
对:wangsanmeng 关于

现在还研究有线的远程啊?我们现在都在用无线的了啊

内容的回复:无线如何搞呀

网友H:
都是高手级别的!自觉还差得太。。。。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