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码问题

楼主(2008-06-15):
有时候离线模拟显示乱码,什么情况?

网友A:
语言选择错误 QQ 470331240

网友B:
请检查语言设置,软件版本是否合适?

网友C(2008-10-15):
重新建一个新文件,最好用中文,然后离线模拟就不会乱码。然后在退出新文件,在进入以前的文件就可以看见以前的文件乱码没有了

网友D:
语言设置错误,请选择中文

网友E:
看看字体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