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炉煤气激光在线氧气分析仪周期标定规范

楼主(2008-06-15):
随着生产工艺和节能减排工作的要求,新型在线实时氧气分析仪正在迅速占领氧气分析市场。如何更好的确保分析仪表长周期稳定可靠运行,保证转炉煤气正常回收,给仪表维护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是新设备,新技术,维护人员在抓紧时间进行学习、消化、掌握维护技术的同时,分析的定期标定工作也需列入周期检定计划,规范检定、标定操作流程,做好原始记录非常重要。

为此,在这儿向众多同行请教,在激光氧分析仪安装、使用、维护及周期标定等工作中有什么比较成熟的招法?

网友A:
安装时保持一定直管段,没有直管段也行,因为气体流动不规则可能精度差点点.另外注意保持同心,这样激光不会偏移,日常维护比较简单,观察透过率,以及吹扫气压力,以及泄露情况,当透过率下降到一定程度(相对变化),就要检查波片或者激光发射通道是否有堵塞现象.一般周期标定为半年,在标定时注意气路接法,一般表头部分还是用原吹扫氮气接入,标定管部分接入标准气,另外标定参数设置应该检查,例如温度,压力,光程.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听分析仪厂家介绍,激光在线氧分析仪标定不宜太频繁,根据日常维护情况,结合生产工艺,如果炼钢吹炼生产工艺没有大的变化,回收操作相对稳定的话,转炉煤气中氧气的含量应该是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分析仪数据没有较大变化,可以不进行标定。一般情况下,一年标定一次即可。

网友B:
我厂工况差,经常用稀HCL清洗透镜,标定一年一次可正常使用

网友C(2008-08-22):
OMT355氧气变送器

OMT355氧气变送器(氧量变送器),最新的光学技术,广泛适用工业气体,惰性气体,发酵,烟气分析,焚烧,过程工业中各种氧气的检测等, 最新激光技术, 无使用寿命问题!

网友D:
楼主什么工况嘛,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处理方法,也是要慢慢琢磨的.比如转炉煤气水多,粉尘多,比较难测,主要怕粉尘堆积在镜头上,安装时候注意开大点N2气,这样可延长镜头积灰.平常几乎不用维护.标定一年一次就够.

网友E(2009-06-16):
楼上说的有道理,不妨试试CI-385激光氧分析仪

网友F(2010-01-23):
激光氧分析我们用了,但说一年标定一次,却没有一年漂移量的认证,用着心里发抖、发抖。不知什么时间崩飞了,别赶上我@

网友G:
没事的 现在激光测量转炉的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H(2010-08-24):
根据我的经验不需要每年都标定,每年用标气检查一下是否准确,不准确再标定。

网友I(2010-10-19):
您可以去了解下Unisearch公司的激光气体分析仪,无需定期标定,具体可以登录www.unisearch-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