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补偿柜如此放电可取吗?

楼主(2008-06-15):
10个30KVA的并联电容器,可以以接200W灯泡的方式放电吗?如果可以的话放电时间会有多久?

网友A:
是不是三相电力电容器?

两个灯泡串连.时间就没怎么留意了,劝楼主最好是验电了.

现在用的电容器都是自愈式并联电容器来的吧,都是自己放电的!

网友B:
为了安全已见,自愈式并联电容器还是要加放电电阻,可以采用指示灯的形式

网友C:
不是有专门的放电指示灯吗?

网友D:
300kvar1

网友D:
300kva??300KVar!

网友E:
低压的现在不必了吧.

网友F:
过去的电容放电装置,是在接触器的常闭点连接200W灯泡到电容器上。电容器没投之前,灯泡经常闭点将电容短路,放净电容的电荷;电容投入,灯泡回路断开。200W灯泡放电很快,是很好的放电方式。

楼主:
李师傅,如果用200W灯泡放电的方式可取的话,那么10只并联30KVA的电容器需放电多久?有没有一个公式好套的。

另外放电线用2.5平方的线安全吗?

网友G:
使电容切换接触器,上面有放电装置

网友H:
自愈式并联电容器来的吧,都是自己放电的!接触器上也有放电电阻啊

楼主:
是不是切断功率因数负荷开关会通过电容器自带的放电电阻自放电

网友I:
这个放电方法初见,顶一下

网友J:
加电阻会安全点吧?

网友K(2009-06-27):
电容柜专用放电指示灯

所属技术领域
本实用新型是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电容柜)一种对三相电力电容器的专用放电装置,能指示电容器的运行状态。
背景技术
目前,所有的电容柜对电容器放电采取三种方法:
1.利用电容器自带的放电功能进行放电。按GB/T 12747.1-2004标准,电容器断电后在3分钟内能
把残余电压放电到75V以下的就是合格。按低压无功功率补偿装置(电容柜)GB/T 15576-1995标准,
电容器断电后,在1分钟内要把残余电压放电到50V以下,才算合格。所以这种利用电容器自带的放电功能进行放电是不合格的。
2.利用自制放电装置进行放电。自制放电装置制作工艺、过程、技术复杂,一般生产电容柜厂家都不具备生产电器元器件的能力,质量方面也不能保证。
3.利用双指示灯组合进行放电。指示灯都是单相的只有二个接线端,要对三相电力电容器进行放电至少要用二个指示灯。现有电器市场最多的是各种型号的电容式交流指示灯,电容式交流指示灯是在发光元件的两端各串接一个电容来降低电压来保证发光元件正常发光而不被烧毁。电容柜生产厂家为了方便就购买电容式交流指示灯作为电容器放电指示灯。大家都知道电容器断电后剩余的是直流电压,用电容降压的交流指示灯是根本放不了电的。再说用二只指示灯来做为一路电容器的放电指示灯,按平常一台电容柜十路电容器计算,要二十个放电指示灯。因受到电容柜仪表板的尺寸限制,仪表板上除了安装必须的仪表以外再安装二十个指示灯显然位置不够、排列困难、影响美观、不利于安装接线维修。
发明内容
为了解决电容柜利用电容器自带放电功能不能通过GB/T 15576-1995标准要求,自制放电装置的制作工艺、过程、技术复杂及质量不能保证和双指示灯组合放电所带来的电容式交流指示灯不能放电、仪表板拥挤、排列困难、影响美观、不利安装接线维修的一系列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的电容柜专用放电指示灯不仅能有效的解决电容器自带放电功能不能通过GB/T 15576-1995标准要求,自制放电装置质量不能保证和双指示灯组合放电所带来的电容式交流指示灯不能放电、仪表板拥挤、排列困难、影响美观、不利安装接线维修的一系列问题,还能显示电容器的运行状态,电容器断电后快速放电,降低了电容器再次投入电网的涌流。
本实用新型解决其技术问题所采取的技术方案是:在绝缘的外壳中,电阻1的一端用导线与电力电容器的A端头连接,另一端与发光元件1的一端连接,发光元件1的另一端与发光元件2的一端、电阻2的一端连接,电阻2的另一端用导线与电力电容器的B端头连接,发光元件2的另一端与电阻3的一端连接,电阻3的另一端用导线与电力电容器的C端连接(电力电容器的三个端头没分A、B、C,为了方便说明做个假设)。当电力电容器投入电网时,发光元件1通过电阻1和电阻2的降压并联在电力电容器的A、B端取得电压发光,发光元件2通过电阻2和电阻3的降压并联在电力电容器的B、C端取得电压发光,当电力电容器断电后,剩余的直流电压通过电阻1、发光元件1、电阻2、发光元件2、电阻3组合进行放电,当剩余的直流电压低于50V或更低的时候,发光元件1、发光元件2熄灭。
本实用新型构思大胆、设计独特,在原有指示灯结构上做了特殊的改变,合二为一,节省空间,节省元材料,集指示和放电为一身,弥补了传统指示灯在功能和应用方面的一项空白。
网址:www.zzwwy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