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实现转矩控制作外环?

楼主(2008-06-15):
变频器如何实现转矩控制作外环?如何实现转矩环控制、转速控制作外环的相互切换?

网友A:
转矩控制作外环?有这种控制方式吗?

楼主:
直流传动都能实现的,不知道有没有变频器能实现的。

网友B:
可以实现的啊,就是直接给定转矩,变频采用转矩控制,然后内环为速度环。

网友B:
可以采用一个外部信号切换,采用转矩控制的时候,给定的是转矩,采用速度控制的时候,给定为速度。

楼主:
是哪一款变频器呢?用的哪个参数切换的?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采用一个外部信号切换,采用转矩控制的时候,给定的是转矩,采用速度控制的时候,给定为速度。

转矩控制的时候,速度环实际上已被切断

网友A:
所以哪来速度环作内环的说法?

楼主:
那么就是说,速度控制时也没有转矩控制了?被切断了?

如何实现转矩外环控制呢?如何切换呢?有经验的能举个例吗?

网友A:
楼上的先看看下图,虽然是直流调速的控制环,但大同小异,速度环的输出一般作为转矩环的给定,而且转矩环不能被打断,但是速度环可以,如果速度环被打断了,给定直接加在转矩环上,就是转矩控制了。

楼主:
这是西门子的直流控制器的框图吗?转矩环可以用参数P084选择是用速度环输出作给定或是转矩给定作给定的。

哪款变频可以实现这个图呢?能介绍一下吗?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的回复,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希望找到一款变频器可以象直流传动一样能实现转矩大小、方向自由控制的。有能四象限运行的吗?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A:
siemens masterdrives 6se70系列可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感谢!

我找资料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