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高手解决一个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用AB  POWERFLEX 700 变频器

控制为斜坡运行,

但制动的时候,停止以后会反方向转小半圈

高速时候不明显,越低速越明显

希望高手下小忙

网友A:
控制为斜坡运行?????????????

网友B(2008-11-26):
有编码器反馈吗?

停止时候设置直流制动了吗?

网友C(2010-12-06):
可能与负载有关系。

网友D:
可以调整直流制动量和制动时间试试看

网友E:
带不带其它制动方式,是不是因为自由停车时的惯性产生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