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HMI有问有答,实时解答技术问题!欢迎踊跃提问

楼主(2008-06-15):
如题。。。。。.

欢迎大家踊跃参加。。。。。

网友A:
信捷PLC是国产的吗?国产的一定顶!

网友B:
是国产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啊

网友C:
我在使用信捷的一体机(XP3-18T)的时候,出现了在文本中不能用功能键开关中间继电器的现象,我本来是想用一个功能键来对一个计数器的现在值复位,但是就是复不了位,把这个中间继电器换成一个外部的输入端,就可以复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编程软件是在信捷网站上下载最新的,

网友D:
PLC:XC3-32R-E。

触摸屏:TP760-T。

怎样连接通讯。还用什么软件吗?

谢谢。

网友E:
DUGANG:   M的属性是否为瞬时ON?不是,请改过来。可通过屏幕监视一下M.

袁泉:   与以往的一样。PLC V2.5软件,屏2.85软件。

网友C:
我用PLC的编程软件监控也看不到这个M的动作,在梯形图中和在那个表格中都没有动作,那个M的属性我是设置的瞬时ON的,也试过设置ON的,都不行的,昨天晚上我有继续搞,不知道什么原因,文本上的的各个按键不起作用, 以为是这个文本坏了,就把这个程序输入到另外一个文本里(我买了3个同型号的)结果一样,显示正在通讯....后来全部删除在从来编一次,结果又可以了,另外的没有试,到现在也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两次的程序是一样的,难道是我的电脑有问题,或者是编程软件有问题,我的电脑在编台达的触摸屏的时候就出现过在我的电脑上编好,输入到到屏里就不对,用别人的就能编好

网友E:
很蹊跷。我怀疑还是你之前的那个程序有问题,显示“正在通讯”表示通讯不正常,可能是站号或通讯设置有误。

需要将有问题的程序做一个备份以作分析。

网友F:
可能文件中病毒了,我有个触摸屏的文件就中毒了,一打宏指令框就死了,新建一个工程就能打开宏指令框.很头疼

网友C:
可能是电脑的问题,我这几天把电脑的一些硬件升级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袁泉:信捷的PLC和信捷的人机通讯没有特殊的要求,通讯线连接起来就可以通讯了。用起来很方便的。www.xinje.com

网友G:
请问版主:XCPPRO软件中,如何输入段落注释?

网友E:
先要输入英文符号 ;        再输入注释内容

网友D(2008-07-24):
XC--E8AD模拟量输入模块的编程是这样吗?

LD M8000

MOV ID100 DO

MOV ID101 D1

MOV ID102 D2

MOV ID103 D3

MOV ID104 D4

MOV ID105 D5

MOV ID106 D6

MOV ID107 D7

END
这样编程,模块输入C0 VI0 如有输入信号在触摸屏里能显示出来吗?

问题浮浅,请回答。

谢谢,因第一次接触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H:
HMI可以用于CAN通讯接口的其他设备吗?

网友I:
可以显示,不过范围是0~16383.

如果你的单位不一致,可以折算一下。

ld m8000

mov id100 d0

MUL D0 K1000 D100

DDIV D100 K16386 D102

D102为屏幕显示

网友J(2008-09-11):
信捷plc能把发出的脉冲反馈到触摸屏上吗?假如PLC以一定的频率给伺服放松脉冲,能把这个脉冲的适时个数显示在触摸屏上,即到PLC从第一个脉冲发出时,触摸屏显示1,发第二脉冲信号时,触摸屏显示2,以此类推,即PLC如果发脉冲信号,触摸屏就可显示出发送的适时位置? 其实我并不是想看清楚脉冲个数,只要在触摸屏上有个显示就可以,我的用法是在流程中触发脉冲指令,这样触摸屏上就显示脉冲正在输出,以以此递进的方式显示数值,并一定每个数值都显示,只有最后一个数值正确即可,当脉冲输出完毕后触摸屏上显示的脉冲即为刚才发出的脉冲数,程序继续运行,当第二次进入流程后,PLC继续发送脉冲(与第一次的脉冲数可不一致),则触摸屏上在第一次脉冲的基础上进行累加,即如果第一次脉冲数是100,第二次脉冲数为200,则触摸屏在第二次脉冲发送完毕后显示为300,以此类推,可重复机械累加,当达到一个值后,PLC发送反方向脉冲,触摸屏从显示数值开始进行递减,一直到0,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实现??

网友D:
触摸屏与PLC通讯后所采集的模拟量没法显示出来?

求助用怎样的程序才能显示。

还是没法显示,等待回复。

谢谢。

网友B:
这要看你用的是哪路发脉冲的了,如果是Y0发的那就是D8170是存储Y0发出的脉冲个数的,如果是Y1那就是D8173,Y2对应D8176,Y3对应D8179.你可以做个简单的程序试试看!这个功能没问题的!www.xinje.com

触摸屏上只要把相对应的寄存器写好就OK了!

网友B:
袁泉:你先用梯形图监控下你需要的模拟量能不能监控的到,然后检查下PLC和触摸屏通讯有没有问题,还有数据显示的地址和你设置的模拟量的地址是否一致。这些都没问题了,应该也能显示了。

网友D:
Y0不是输出吗?怎能用它发脉冲呢?

PLC通讯没问题,因为输入点能显示出来。

梯形图怎样监控模拟量呢?

谢谢。

网友K:
“Y0不是输出吗?怎能用它发脉冲呢?"

问得好!!!YO就好比是一个可以频繁开闭的水闸,用来闸断电流。

通过快速的通断,使信号回路中的电流不断发生变化,所以称之脉冲!!!

既然水闸需要外部有水压,所以Y0产生电流也需要外部提供电压!!!

网友L:
你好,我用了触摸屏:TP760-T的,发现了一个问题:在同一画面上,有几个设定数据,范围不一样,当运行以后,设定数据,弹出的输入键盘其上的显示范围就是一样的了。请问是哪里的问题?问贵司代理处也没发回答。谢谢

网友K:
键盘显示不作限制,但在输入数据写入时会做限制。超出范围的数据不可以写入。

不影响使用的!!!

网友M:
请教:用TP560.我想做一个圆.等分7份.既七个扇形.当PLC的内部寄存器D0数据从1~~~7变化时,对应的扇形亮起来.不知如何搞???/

网友M:
不改变PLC内部程序...TP560能否做出..

网友L:
对:石弓 关于

键盘显示不作限制,但在输入数据写入时会做限制。超出范围的数据不可以写入。

不影响使用的!!!

内容的回复:忽悠,没劲。为什么要对数据范围限制和显示?因为这样对操作工人输入数据可以提醒,键盘显示和程序设计不一致,就是错误。比方说程序上允许设定0--1000,而显示能输入0--2000,工人输入1500,信接触摸屏没变化,工人弄不明白谁犯错了,你说这样能验收吗?

网友B:
三峡ABC: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建议你到我们公司网站下载个最新的软件,把原来的老版本的软件先删除,然后装个最新版的就能解决问题了!有问题可以留个电话,我们会及时给你技术支持的!www.xinje.com

网友B:
核潜艇:首先这个功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然后你的这个功能肯定要和PLC程序联系起来才能做起来的!帖子说不清楚,你可以直接打电话0510-85134136-8020,或者留个电话我们会及时给你技术支持的!

网友M:
我的QQ.604539421.希望能与信捷公司在线联系..

网友N:
引用 网友L:
回复内容:

内容的回复:忽悠,没劲。为什么要对数据范围限制和显示?因为这样对操作工人输入数据可以提醒,键盘显示和程序设计不一致,就是错误。比方说程序上允许设定0--1000,而显示能输入0--2000,工人输入1500,信接触摸屏没变化,工人弄不明白谁犯错了,你说这样能验收吗?

数据输入的时候,弹出的数字键盘上是提示上下限数值的,只要设置了上下限就会有的。

网友O(2008-10-11):
我现在就是主要编写信捷产品的程序。。

如果需要的话在zhangxunliang@163.com给我留言,我将尽力为大家解答。。。

网友P(2011-04-12):
請問.PLC型号:XC3-14R-E

1.    COM0 COM1口分別可以接多少V电压?

2.    脉冲端口是Y0和Y1吗?

3.    硬件可以升级吗?现在是2.5.可以升级到多少?

网友Q:
问你XC3的是不是 不支持  几个脉冲指令在1个程序中出现(如PLSR \PLSY等)??

我每个脉冲指令的启动条件不同,且也可以保证1个扫描周期只执行1条脉冲指令.

网友R:
信捷PLC&HMI一体机好用?需要编程软件?

网友S:
     请问下程序里最后一个扫描周期有没有什么标志?   我现在用屏把算据写到FASH寄存器里去,不知道前面加什么条件。。。型号   XC3-14T-E     感激不尽。。。

网友T:
无锡信捷是国产的PLC,这是国货要支持的!我有个问题咨询下信捷的专家,XCM运动控制型PLC,可以通过事先将系统提供的运控类指令直接编程,以实现既定的伺服控制脉冲串输出给伺服驱动器,可是这应该是对于固定的或循环的单位控制可行,如果用户的运动距离、运动方向及伺服轴的运动先后顺序等经常变化,那岂不是要经常更改PLC的梯形图了?能不能通过输入用户程序来改变运动形式和运动参数而不需要频繁的修改梯形图?或者 用通信方式给系统发出运控指令?

网友U(2011-09-23):
请问上图中时间“t”最小可以是多少?

网友U:
单位是多少?

按:T0=1/F

        T0=1/72000HZ

       T/T0=n/256

         如果n=1(最小)

        T/T0=1/256

       T=T0/256

         T=1/72000/256 如下图

网友V:
‘‘t‘最小的时间是1/72000*1/255秒

网友V:
“T0”的最小时间是1/72000秒。

网友U:
引用 网友V:

‘‘t‘最小的时间是1/72000*1/255秒

谢谢!就是大约“t”= 0.54微秒。

网友W(2012-01-30):
流程跳转问题不是用SET就可以关闭本流程跳下一流程吗但还是和用ST一样几个流程在一起NO和三菱的不一样啊如何是好?

网友X:
使用SET会自动将原流程关闭,使用ST不会自动将原流程关闭。

网友Y(2012-03-26):
请问XC3-32T-E有多少路高速脉冲输出,能达到多少K的脉冲输出频率?

网友(2013-10-30):
请教一下,我的程序里有这样一段:

LD M8000
AND= D70 K0
OUT Y0[D80]
然后当D80分别等于1,2,3,4时,Y1,Y2,Y3,Y4都保持接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Z:
引用 网友Y:
请问XC3-32T-E有多少路高速脉冲输出,能达到多少...

 2路,最大200KHz

网友AA(2014-04-12):
引用 网友A:
信捷PLC是国产的吗?国产的一定顶!

是的。

网友AA:
xcm系列的信捷plc实现直线和圆弧插补程序怎么编用什么指令,qq邮箱1533391934@qq.com,谢谢你帮助。

网友AB:
引用 网友AC:
M8000AND...

你把D80修改参数后RST

网友AA:
那个信捷plc,xcm系列对于直线和圆弧插补,它有插补功能,而且用abs控制绝对坐标,那还要用编写直线和圆弧插补的算法程序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AD:
信捷PLC怎样做测速程序!稳定一些的!

网友AE:
引用 网友H:
HMI可以用于CAN通讯接口的其他设备吗?

 HMI目前不支持CAN通讯

网友AF(2014-05-29):
请问是否有vc读写xc3系列plc寄存器值的sample程序,谢谢

网友AG(2014-07-29):
执行暂停指令的时候,指令执行SUB K-1100 D8170 D101时,D101的数值错误,而且只是会与正确值相差一到二左右,D101是脉冲PLSR脉冲数目的地址,截屏如下:

望大家指教。

网友AH:
本人刚刚接触PLC,我想请问大家如何在一个程序中设置一个计模器并能显示到触摸屏上还可以复位。最好编好截个图。XC3 PLC

网友AI(2015-08-04):
信捷触摸屏配方做不了

网友AJ:
信捷 的高级功能 ,组态  怎么用???

网友AK(2015-10-13):
请问信捷PLC与变频器通讯问题 如:01 06 00 02 13 88对应是写入50HZ,我想写入别的频率20HZ,10HZ应该怎样写呢?HZ数是怎样转换出来的?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L:
怎么用信捷XD3plc控制步进电机匀速转动(速度为某个定值),求程序

网友AM(2016-04-19):
请问一下,有没有XD系列PLC,用编码器测速的程序

网友:
用xc3跟一个变频器和一个仪表485通讯,变频器没问题,仪表通讯不上,错误代码(d8137)显示7,硬件错误。仪表通过串口测试没问题,而且另一块仪表用过也没问题的。请问,硬件错误具体有哪些问题?

网友AN(2016-11-08):
我们厂有一台XC3-32RT-E的PLC有输入没输出,请问是啥原因?

我后来换了一台相同型号相同程序的机子,程序竟然乱了,再换一台更乱。请您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