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电机启动时过流跳闸,现场伴有放炮响声,分析烧坏原因!

楼主(2008-06-15):
求助:高压电机启动时过流跳闸,现场伴有放炮响声,分析烧坏原因!

楼主:
10KV380KW绕线式异步电机

网友A:
我觉得象这种高压大型电动机开机以前应进行全面检查,比如电动机的绝缘电阻检测,电缆的检测以及开关的检查等,绕线式电动机还要检查碳唰,具体情况还要针对现场情况而定.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开机前应检查

楼主:
说实话,我们的高压电机启动比较频繁,开机以前进行全面检查,比如电动机的绝缘电阻检测,电缆的检测有点困难,外观检查碳刷及开关还是可以的

网友A:
到底什么原因?等待中

网友C:
启动比较频繁,因起吧.

大功率的电机是有规定启动次数和时间的!

网友D:
说 的不是很明白!!是 什么型号的电机!!

楼主:
已经解体!有两个线圈在槽外端部有匝间短路故障痕迹!什么维修方案?是小修还是大修好?

网友A:
已经放炮了,看来是要大修处理了,再次开机要测量直流电阻了,还要做耐压试验哦

楼主(2008-08-24):
采取了大修方案

网友E:
小电机,绝缘没搞好,拖到厂家重绕一下就是了,我们这1600的都放过炮

网友F(2009-07-01):
真空泵电机启动时过流跳闸,现场伴有放炮响声,分析烧坏原因!

网友F:
求助:真空泵电机启动时过流跳闸,现场伴有放炮响声,分析烧坏原因!

网友G:
做一下,电机和开关,电缆的试验.对高压电机,在长时间不运行的时候,开机都应该测一下绝缘.

网友H:
应该大修了呀,情况比较严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