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度表接线问题

楼主(2008-06-15):
请问谁有详细的电度表实物接线图 三相四线制 等 带电流互感器的 等等!

网友A:
求人不如求己,好好看看书,掌握原理

网友B:
电能表的表尾盖上一般有图示的!呵呵

网友C:
"电能表的表尾盖上一般有图示的"tongyi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求人不如求己,好好看看书,掌握原理

呵呵,不知怎么跟你说,还是好好看书吧!

还有你到底有没有拿证的?

楼主:
虽然各位都回答了 都没有我满意的答案!等于没有说一样 我要是有书 我用问你们 再说 我也不是专业电工 我只是想学习啊!

网友:
上面的接线图你可以看下

网友E:
电能表的表尾盖上面的接线图你可以看下

网友F:
你买一只电表就知道了

网友G:
最基本的基础知识,...

网友H:
你是不是想偷电了老兄

网友E:
翻过接线端子盖,就可以看到接线图。其中1、4、7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1端,即电流进线端;3、6、9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2端,即电流出线端;2、5、8分别接三相电源;10、11是接零端。为了安全,应将电流互感器S2端连接后接地。 注意的是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测量取样必须与其电压取样保持同相,即1、2、3为一组;4、5、6 为一组;7、8、9 为一组。 OK?

网友I:
你买的那表合里应该我接线图的呀,你看一下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E:
电能表的表尾盖上面的接线图你可以看下

网友K:
楼主是做什么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M:
翻过接线端子盖,就可以看到接线图。其中1、4、7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1端,即电流进线端;3、6、9接电流互感器二次侧S2端,即电流出线端;2、5、8分别接三相电源;10、11是接零端。为了安全,应将电流互感器S2端连接后接地。 注意的是各电流互感器的电流测量取样必须与其电压取样保持同相,即1、2、3为一组;4、5、6 为一组;7、8、9 为一组。 OK?

网友N:
哈哈!!!!学习中!!!不过懂一些

网友O:
还是好好看看书吧,应给是电工的基本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