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机频繁烧损

楼主(2008-06-15):
本厂自05年技改将3kv高压电机改造为10kv后,从2006年以来,高压电机频繁烧损。本厂由于受工艺影响,

高压电机必须频繁启动,有时电机间隔5分钟就可以启动一次,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吗,既保障了生产

的顺行,也避免电机的烧损?

网友A:
"本厂自05年技改将3kv高压电机改造为10kv后,从2006年以来,高压电机频繁烧损。本厂由于受工艺影响,

高压电机必须频繁启动,有时电机间隔5分钟就可以启动一次,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吗,既保障了生产

的顺行,也避免电机的烧损? "

是对旧3KV电机进行本体升压改造还是更换的新10KV电机,是绕线式还是鼠笼式或者是同步电机?高压电机频繁烧损,都是具体什么故障?高压电机出故障时,大都什么时间?是启动时几率多还是运行时几率多?高压电机采用的,都是什么启动设备?什么行业啊?朋友!能否谈谈详细具体情况?

网友B:
高压电机必须频繁启动,有时电机间隔5分钟就可以启动一次,用啥启动设备,真空断路器 是有动作寿命的??

网友C:
高压电机频繁烧损。----------强,罕见。楼主把情况说详细一些。(如啥厂家的电机,绝缘等级等。。。。。)

网友D:
应该是 选的电机不对 电机工作方式有长时间运行 点动运行等,要是把长时间工作方式用点动方式 用不了几天,而且你那种该用变频器.要是直接启动电机相当于瞬间超负荷,在频繁这样热量都散不掉

网友E:
1、大功率电机一般不会出现烧毁的情况,因为故障电流一般很大,保护电路一般会及时动作;

2、你说的烧毁,可能是绝缘损坏、击穿短路造成的!

网友A:
是对旧3KV电机进行本体升压改造还是更换的新10KV电机,是绕线式还是鼠笼式或者是同步电机?高压电机频繁烧损,都是具体什么故障?高压电机出故障时,大都什么时间?是启动时几率多还是运行时几率多?高压电机采用的,都是什么启动设备?什么行业啊?朋友!能否谈谈详细具体情况?

楼主:
谢谢!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回复啦!

我们厂高压电机改造都是更换新10kv电机,故障主要表现为2个:发生比率最大的是电机接线端子到定子的引线在点焊处烧断;另一种情况就是接线端子的瓷瓶全部炸裂。出故障的时间一般是晚上。从上位机监控数据反映两个问题:一般都是在起动时,或起动几分钟内电机烧损;电机启动频繁,有时是10分钟内起动2到3次。我厂高压电机主要用于皮带机,用来进行矿料的运输。另外高压电机都是采用的直接启动,未使用软启和变频。

电机换过几个厂家了,但问题始终未解决。

楼主:
还有一个要补充:我厂高压电机都属于高电压,小功率的。主要分为160,200,220,315KW这几种,烧损最多的是160和200的。

网友A:
好象高压电机尤其是鼠笼高压电机对启动次数(冷态和热态)有着严格限制的!你们的高压电机的工作制是S1吗?      比较好的解决办法:1 加强生产管理,减少停机频率,有时是10分钟内起动2到3次感觉太不正常了呀 2 试试高压软启动变频器等设备 3,让电机厂根据你们的工作制试制特殊高压电机! 不知对否

网友F:
增加变频器或软启动器会比较好

网友B:
增加高压变频器.......

网友G:
如果采用高压变频器 磁饱和电抗器 开关变压器可能就不会发生上述事情了

楼主:
问题是考虑多种因素,在配电室加变频器或其它类型软启动器的方案不能实施,现在有一种方案就是在电机定子上加温度测点,测电机温度当温升大于160度以上就停止运行电机。

网友H:
常停机就不影响生产了?不加变频器又想到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E:
“高压电机必须频繁启动,有时电机间隔5分钟就可以启动一次,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吗,既保障了生产 的顺行,也避免电机的烧损? ”

1、这种情况,电机就不需要停机,应使电机处于待机状态;

2、通过机械传动的方式满足生产机械运转的需要;

3、就好象汽车有待速状态一样;

4、由于避免了电机频繁启动,既省电、又省电机,是非常好的选择;

网友I(2008-07-24):
可以用个液压离合器,这样电机就不用停拉,

网友J:
可能是绝缘损坏、击穿短路造成的

网友K:
用离合器,17楼说得对,液压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增加变频器或软启动器会比较好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个液压离合器,这样电机就不用停拉,

网友L:
烧坏的原因是频繁启动,电机启动电流大。可考虑液藕。也可加软起、高压变频。机械方面也可考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