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220v电源的接触有问题

楼主(2008-06-15):
有接触不良的现象,要不要加一个空气开关保护?空气开关的额定电流=用电器额定电流*1.1?

楼主:
自己先顶ding ke

网友A:
什么接触不良????整好不就得了。有问题不解决?加什么空开,原来就没有空开?

网友B:
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 。。。。呵呵

网友C:
我也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

接触不良和加一个空气开关保护有关系吗?

网友D:
o哦。。不明白。。。。。。

网友E:
接触不良就殷它搞好,搞成接触良好不就得了

网友F:
不明白哪接触不良

网友G: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H:
不太清楚楼主的意思 ,

网友I:
有点茫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