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知新:对高压电机(绕线式和鼠笼式或同步电机)的启动次数如何规定的?

楼主(2008-06-16):
温故知新:对高压电机(绕线式和鼠笼式或同步电机)的启动次数有规定吗?如有,如何规定的?

网友A:
呵呵,是有规定,偶这里高压电机要求间隔半小时.

网友B:
说明书上好像是这样说的:第一次5分钟之后,第二次10分钟,第三次三十分钟之后!规定原因考虑启动时电动机启动电流比较大,电动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
对高压电机(绕线式和鼠笼式或同步电机)的启动次数有规定吗?如有,如何规定的?

楼主(2008-08-24):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继续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