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带惯性大的负载应该怎样停机?

楼主(2008-06-16):
变频器带惯性大的负载应该怎样停机?

是设定长时间的减速停止好

还是设置成自由停车好?

网友:
应该看工况要求了,风机就可以自由停止,有些设备就不一定可以

楼主:
磨床主轴呢?可不可以自由停止。

自由停机时电机的反电势会不会回馈到变频器的输出端,造成变频器的刹车回路损坏?

网友A:
磨床主轴可以设为减速停车,我们的变频器都是这样设置的,没问题。

楼主:
关键是停机时间要设的比较长,有时可能没完成停机动作,操作人员就把总电源关了。这样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B:
转数为零是,投入抱闸。

网友C:
可以为自由停车方式,如果可以,加制动电阻也是可以的,减速时间延长。

网友C:
制动电阻

网友D:
加制动电阻。我公司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看设备使用要求了

如果要求短时间停车就采用制动单元了

没要求就自由停车好了

网友F:

1、如果不要求制动停车,就自由停车;

2、如果要求制动停车最好选用机械制动,费用低安全;

楼主:
1、如果不要求制动停车,就自由停车;

问题是自由停车时电机的反电势会不会影响变频器?

自由停机时电机的反电势会不会回馈到变频器的输出端,造成变频器的刹车回路损坏?

网友G:
 没有特殊要求就自由停吧

网友H:
我看最好还是使用制动单元或电阻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可以为自由停车方式,如果可以,加制动电阻也是可以的,减速时间延长。

支持

网友F:
“自由停机时电机的反电势会不会回馈到变频器的输出端,造成变频器的刹车回路损坏? ”

自由停机时电机不会有反电势产生,不信你在电机端接个灯炮试试!看看这电势会不会点亮灯???

楼主:
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网友J:
电机停车的时候产生的呀。

网友K:
自由停车,或是减速停机,减速时间长慢慢调节到满意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电机停车的时候产生的呀。

那这个能量叫什么呢?是不是回馈到了变频器,会不会造成变频器的损坏?我想知道的就是如果变频器设为自由停机,停止命令发出后,变频器没有了输出,电机还在因惯性高速转动时,关掉了变频器的电源,会不会造成变频器的刹车回路损坏。

网友F:
     “那加刹车电阻时所消耗的能量是哪里来的? ”

1、自由停车变频器没有了输出,电机绕组端开路,没有了电流,没有了旋转磁场,也没有了感生电势;

2、如果不是自由停车,变频器就有输出,电机绕组端就有电压,有电流,有旋转磁场,就有感生电势,这时转子在负载惯性运动下拖着发电,并被逆变桥整流成直流回馈到变频器直流部;

3、这时,负载的惯性动能就转化为直流部的电能,使直流部电压升高,为了不出现直流部过压,必须用电阻短接直流电压放电,这个电阻就叫制动电阻;

4、这时电动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如果哪个制动电阻烧断,直流部会过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电机失去制动,如果是起重机就发生留钩!

网友L:
变频器设为自由停车后,在变频器停车时,电机线圈里没有电源,没有了磁场,即使电机依靠惯性在旋转,但是不会有反电动势产生.

楼主:
受教了!

  感谢各位。

网友M:
现在有一种IGBT的变频器可以互相逆变,在电梯上已采用,就是下降时向电网发电,都不用制动电阻了,所以说理论上电梯上的所耗的电仅仅是变频损耗和控制电.

网友N:
除了风机,最好加能耗制动,回生制动没有用过,听说还是有些缺陷的。

安邦信变频器华南地区一级代理商 深圳市点石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深圳市南山区南新路苏豪名厦23B2
代俊锋 0755-26452637 26457341 www.szdsgk.com www.dosuccess.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