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数据库简介

楼主(2008-06-16):
1 实时数据库简介

实时数据库是数据库系统发展的一个分支,它适用于处理不断更新的快速变化的数据及具有时间限制的事务处理。实时数据库技术是实时系统和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可以利用数据库技术来解决实时系统中的数据管理问题,同时利用实时技术为数据库提供时间驱动调度和资源分配算法。然而,实时数据库并非是两者在概念、结构和方法上的简单集成。传统的数据库系统旨在处理永久、稳定的数据,强调维护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其性能目标是高的系统吞吐量和低的代价,而根本不考虑有关数据及其处理的定时限制,所以,传统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不能满足这种实时应用的需要。而传统的实时系统虽然支持任务的定时限制,但它针对的是结构与关系很简单、稳定不变和可预报的数据,不涉及维护大量共享数据及它们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尤其是时间一致性。因此,只有将两者的概念、技术、方法与机制"无缝集成"的实时数据库才能同时支持定时和一致性。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系统同时利用了两方面的技术:利用实时技术从工业现场采集数据并实施监控、实时分析等;利用数据库技术把实时数据高效保存,可以支持查询、历史分析等。它是管理和存放应用数据的存储区域,是数据进出的门户,它下接过程I/O设备作为数据来源或指令执行机构;上连用户的应用程序进行数据应用或发布指令给输出设备。分布式实时数据库是建设分布式应用系统的数据存储基本单位。它承担用户使用的与紫金桥应用系统相关的全部实时数据处理、历史数据保存、数据统计处理、报警处理、数据请求服务处理,也负责与过程数据采集和执行设备的双向数据通讯。实时数据库与用户应用程序形成服务器/客户结构模式。其它第三方程序可以通过DDE,OPC协议与实时数据库进行通讯交换实时数据,也可以利用ActiveX控件访问实时数据库中的数据。各个网络结点的紫金桥应用程序通过实时数据库和网络服务程序组成分布式应用系统。
2.数据库点和参数

紫金桥的实时数据库以点为单位来进行数据的管理。点是一组有逻辑关系数据值(称为参数)的集合。在数据库中,用户以点为索引对数据库进行各种操作,系统也以点为单位管理各种信息。

每一个点都是一个复合结构,它是由若干个有逻辑关系的点参数组成。点参数是实时数据库的最小数据单位,描述的点的某一个属性。每个点都包含若干点参数,它们描述点的不同方面的属性。如PV表示过程量的测量值,DESC则表示点的描述等等。

因此,点是一类数据的集合,它相当于一个实际的对象,其中包含了若干个属性。如现场的一个温度信号对应了数据库的一个点,事实上,这个温度信号实际上会有许多特性:如量程的上下限、原始测量值、测量值、报警的高低限等等。当引用时,很可能有时是测量值,有时是原始测量值、有时是量程的上限。在不同的应用场合,需要引用该点的不同属性。因此对点的操作实际上是对具体的某一个点参数的操作,引用点参数的具体格式为"点名.参数名",如"Tag1. DESC"表示引用点Tag1的"Desc"参数。在实际应用中,对点的操作往往是对测量值的操作。如在上述例子中,如果不加说明,说到温度信号,从习惯上看,往往指的是温度信号的测量值。因此,如果不加参数的引用点,会认为是对测量值的引用。如"Tag1",只有"点名"而未加"参数名",则认为是对该点的默认参数"PV"的引用,即表示引用过程变量的测量值,相当于"Tag1. PV"。

点类型

在实时数据库系统中,点是组织数据的基本概念。在实际的应用中,不同的信号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为了使用上的方便,根据使用方式和要完成的功能,我们可以把点分成不同的类型。紫金桥?系统中提供的预定义的类型叫做标准点类型,如:模拟I/O点、数字I/O点、累计点、控制点、运算点等;用户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创建自定义点类型。

参数类型

每种点类型包含了若干种参数类型。当建立某种点类型的点时,该种点类型的每一个参数类型就对应了一个点参数。因此参数类型是对点参数的描述和定义。系统中提供的预定义的类型叫做标准参数,用户自己定义的参数类型就是自定义参数。在紫金桥实时数据库系统中所有的数据访问都是通过点名加参数的形式实现的。

网友A:
恩,我一直很纳闷,什么是实时数据库? 根据你所讲的”实时数据库技术是实时系统和数据库技术相结合的产物“ 我理解为该组态软件不是运行在WINDOWS平台上的系统。。。。。。因为windows就不是一个实时系统。。。。所以上面的软件不可能实时。。。。

网友B:
我参加过实时数据库的项目三个月,负责调用接口的试验,

是ASPEN的CIMIO,数据库是压缩格式,是个大型的软件,东西实在太多,

数据库服务器是WINDOWS2000,采集客户端是:HONEYWELL TPS,WINCC4。0/5。0,INTOUCH,

通过OPC接口,参加这个项目,就学会了OPC

楼主(2008-07-17):
呵呵,早期的实时数据库一般都是负责对DCS的数据进行采集和管理的

网友C:
很想学习学习呀  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