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540-3.7K-CH

楼主(2008-06-16):
请教大家:FR-E540-3.7K-CH的变频器端子运行是哪两个接线端子?还有24伏电压用表量哪两个端子?谢谢了.

网友:
STF--SD正转。STR--SD反转。此变频器属于漏形输入,因此24V电压是STF,STR对SD,SD是地

网友A:
上面有个插针可以选择输入公共端是用0V(SD端子)还是+24V(PC端子);

出厂默认的都是SD为公共端;

正转为STF;

反转为STR;

对应端与SD接通则给定运行信号;

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机电五金城2号大厅34号 邮编:318050

电话0576-82401797 82563186 82205887

传真:传0576-82401785

Http://www.zjzcmy.com
E-mail:zjzcmy@126.com

楼主:
不错,学习一下。谢谢你们了

楼主:
还想问一下。上电后面板上面的两个显示灯都是亮的,是正常的吗?

网友B:
上电后面板上面的两个显示灯都是亮的是正常

网友C:
不正常,正常因该是一个绿灯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