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触点经常烧
能学于人则学之,能授予人则授之。

楼主(2008-06-16):
我这里有几台活塞式空压机,四台7.5KW的,一台15KW的,经常烧启动器里面的接触器,每次都是烧触点.

上次买了两个士林的启动器,32A的,两个一起装上去,没用到一个星期,两个都烧了,然后我换了两个正泰的接触器,没用几天发现很烫,就买了两个整套的正泰的空压机专用电磁启动器,20A的,昨天下午装上去用的,夜班有上班到三点半,今天早上我去看的时候已经有一个粘住了,另一个打开来看,触点也黑了.

空压机大概运行十几分钟把气打够就会停掉,两三分钟后又会再启动,也就是说接触器的启动频率一个小时不到五六次.这样的启动频率对于接触器来说应该是可以承受的吧.

我现在想,会不会是买到假货了,那么,除了假货的原因外,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触点经常烧呢,才用十个小时左右就烧了.

如果是假货的话,那上次买的士林的也是假货喽.

电路接线方式应该不会对接触器触点烧掉产生什么影响吧.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触点经常烧呢?

网友A:
很可能是带负荷起动电流大,空开热继电器安得大,所以就。。

网友B:
接触器 频率有点高,得买好的而且的买大 些的,电机启动是4到7倍,那样你的接触器经常受到冲击.以前在电梯上我就经常遇到接触器粘连,因为动作太频繁,你按额定电流大一倍的话 接触器很难承受.要是一直长期运行你现在的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C:
“四台7.5KW的,一台15KW的,”“两个士林的启动器,32A的,两个一起装上去,”“两个整套的正泰的空压机专用电磁启动器,20A的”---------几台空压机是一起用吗?楼主对设备使用情况描述的不清楚。大体看来是楼主接触器选型小了。

网友D:
3楼的说的很对,我也是不明白是如何用的,所以就不好说啦。

网友E:
我们用螺杆机,可靠 维护量小,启动时是空载启动,气压到一定值后空载运行,气压低于一定值加载,空载运行超过一段时间后,就停机转为待机状态,接触器动作很少。

网友F:
支持楼主!

性价比高的销售管理平台,涵括了客户关系管理、项目管理、办公OA管理、进销存管理和财务管理等各个方面,局域网和互联网都可使用,用户数不限,使用期限不限,还可个性开发和修改,免费试用网址:http://www.zbintel.com/demo

网友G:
改成降压启动或是变频驱动吧,还可以搞个恒压控制

网友:
我是楼主,五台空压机同时工作,一起为两个储气罐打气,每台单独用一个电磁启动器,再加一个时间继电器,每3秒左右启动一台,也就是五台空压机不是同时启动的.7.5KW空压机的热继电器值我都是调的15A,实际运行电流也是不到15A,热继电器没跳,只有触点烧粘住了.

买的士林32A的用一个星期,昨天买的正泰20A的才用一个晚上,一个小时最多启动六次(实际上十分钟根本打不够气),那么一个晚上也没启动到一百次,20A的接触器用在7.5KW的电机上,没启动到一百次就报销了?这样子我不太好交差啊!

兄弟们帮我想想,除了买到假货外,我这个电路工作方式应该不会对接触器的寿命造成什么影响吧,还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原因?

活塞空压机的工作方式就是这样的,气压下降到下限值时就启动,打气到上限值时就停止,它是靠接触器的通断来控制打气量的.它不像螺杆机,是用气阀来控制的.

网友H:
7.5KW空压机的热继电器值我都是调的15A,实际运行电流也是不到15A,热继电器没跳,只有触点烧粘住了.

空压机的运行电流应该不止这么低,你是不是只测量了刚启动时的电流?在空压机压力到达停机时的压力时,电流肯定不止15A。而且,由于空压机的短时工作制,热继电器是不回跳的。

你要测电流要检测到空压机停止为止。

网友H:
你要按功率来配接触器的话,那就只有买好一点的了,比如ABB的。

网友I:
接触器的频繁启动时间你应该知道。3分钟启动一次而且启动是全压启动,那么势必会对接触器造成损坏的,尤其是触点,必然要烧毁,你应高对电路进行一下改进,循环时间可以延长些,这样可以保证接触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I:
也可以装一个安全气阀,这样既能保证供气压力同时也能保证接触器的使用,要从多方面去考虑一下,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J:
频繁启动并且启动电流大和停机时电流大 ; 造成触点烧

网友K:
同意楼上的回复, 空压机可算是重载启动哦.   7.5KW 的用32A 的应该没问题, 我们行车电机7.5 也是用的 CJX2-3201的正泰的,它的启动很频繁的,一般都能用上3~5个月呢,

----------------------------------------

正泰,德力西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需要请联系

网友L:
  我看是你没放水吧    我说错了 ...............

网友M:
很可能是带负荷起动电流大,你买大一点接触器

网友N:
把线扭紧一点,螺丝再紧一点,接触器大一点。是重载起动的!

网友:
我是楼主,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我的7.5KW空压机气压0.4时电流是十三安左右,气压到0.8时停机,快停机时的电流为不到15A,所以我把热继电器调到15A.我这里的空压机因为用气设备比较多,所以从0.4打到0.8要花上十几分钟,然后停止,但是要不了两三分钟气压又会降到0.4,所以它们的启动频率一个小时肯定没有六次.

空压机我天天都有放水.

每次停机都有卸载,所以每次启动都是空载启动,我有测启动电流,只有30安左右,三相基本平衡

安全气阀空压机本来就有配,是气压过高时安全阀就会动作.

跟线头螺丝紧不紧应该没关系吧,因为是触点烧的,线接头没烧.

我今天又去买了一个富士35A的回来装上去了,明天早上再拆开看一下,希望不要再让我失望.

网友O:
根据你提供的情况分析,肯定是频繁重载起动造成的。可以换用50A的(15kw)或用星三起动。

网友P:
可以试试大的接触器,我们这的3台空压机还都没有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明天我再仔细看看,看能不能对你有什么帮助,互相学习嘛

网友Q:
这样啊,我公司的生产机4KW的电机,我用到45A的接触器!用了至少得半年,也是频繁启动的

网友R:
换大接触器

网友S:
操作频率不高,但你的负载属于长时间重载启动,接触器按常规选型有点小了,换40A的试一下.

网友T:
选型时可以一些厂家的产品选型手册

网友U:
接触器是装在空压机上吗?如果是,空压机的震动将影响接触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V:
用大的接触器

网友:
好了,谢谢各位,我换了一个富士35A的接触器,现在好像要好一点了.

网友W:
直接换用施耐德的不是完事了吗!!!!

网友X:
用cjx2-6511什么牌子都行,我看它还烧!

网友Y:
卡一下正常运转是的电流吧我想是它的事,然后在卡一下它再启动的电流也许能找到毛病

网友Z:
请检查一下空载时的三相电源电压,以及运行时的电压,我故计是电压偏低

网友Z:
检查进线电压,我怀疑电压偏低

网友AA:
主要是接触器选的小啦

网友AB:
启动电流冲击太大,建议放大一档的接触器

网友AC:
引用 网友D:
3楼的说的很对,我也是不明白是如何用的,所以就不好说啦。

网友K:
 建议把接触器控制箱移出空压机机体上,(也可能是空压机打气的时候振动比较大,小的接触器本身吸合的就不是太紧,振动的时候有可能会形成有些点接触不太良好打火,打火时间一长就会烧点了.....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AD:
依我看如果你只有停2到3分中的话你还是不要让他停,频繁启动比节能,还是耗能,你搞个先卸哉然后延时停车,那样可以减少启动次数,故障也就少了,一劳永逸,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网友AE:
看楼主说的象用的普通气泵连在一起用一个压力继电器控制的,也就是说气泵停止时不能卸荷造成带负荷重载起动烧接触器的.泵和储气罐有一单向阀应该加电磁阀将中间高压气体泄掉起动时轻载起动就不会烧接触器了

网友AE:
泵和储气罐中间原为压力继电器带的机械泄气机构

网友AF:
你的空壓機的管道是不是都是串聯的當電機 再次啟動時由于儲氣罐的壓力還很大造成電機 啟動電流打造成的燒觸點 ,再有就是你的接觸器的容量小造成的,現在的普通電器基本上全是假貨,我先在15千瓦的電機 去全用63安培的接觸器,一次也沒燒過

网友AG:
我以前也遇到过,见意你加一个空气单向阀.

网友AH:
买一大一点储气罐。停止到启动时间长一点会好很多,我原来用的,时间一般在十来分钟,或者不停也可以。启动太近了,温度还没下来又加温

网友AI:
换大一点的接触器,空压机我不太了解,不过频繁启动触点产生电弧的解决办法还是有的,就是再触电两端并上电容器,用油亲的650---1000v10微发来灭弧。

网友AJ(2009-04-25):
你所选的交流接触型号不对,应该选重载启动型

网友AK:
楼主问题有没有解决啊,也不来说明一下。

事实上你可以把接触器加大到63安的,你说的现象就是明显的启停频繁,你就直接用国产的好了,国外的太贵!

网友AL(2009-06-16):
如此频繁启动,不单单是接触器的问题了,为什么不从其他方面想一下解决问题呢。

造成频繁启动的原因是气压问题。加个空压机!!!!

网友AM:
我这里空压机42秒就启动一次。用了半年也不见它坏。

网友AN:
如果容量选大一点应该 有所改善。不过要选好一点的才能解决。据我感觉正泰的小型断路器还可以,不过接触器还是换个厂家把。

网友AO:
检查一下控制回路电压

网友AP:
测下用电高峰时的电压

网友AQ:
用的接触器太小了、建议你用B37

网友AR(2009-11-18):
CHNT一星期烧接1个,虎牌2个月烧1个。CJ40

网友AS:
接触器选型应该没有问题 启动电流大 我个人觉得进线电压太低 如果说电动机匝间绕组有问题 不可能都有问题吧 可以检查一下电压 线缆长度等

网友AT(2011-10-03):
接触器选用没问题,问题的关键在,空压机的震动造成,如果不愿意移开接触器,还有热过载的情况下,加强减震,不过彻底的方法就是,把接触器与空压机,离开,就行了

网友AU:
选个大几档的接触器吧,这个也不太贵的,总比你这样换来换去耽搁生产强多了

网友AV:
频繁启动,这样选肯定是烧的,还有一个事情得注意,就是启动放气装置,如果这个坏了,连电机都很容易烧掉。就是在停机时,会自动放掉气缸内气压的装置。

网友AW:
频繁启动,接触器选型有些小。可通过赶紧控制方式改进工作状态。多台并联运行,结合用气量,某些机台可长运行状态(压力正定稍高一些,其他几台停止,此机台保持运行),只留部分机台启停,可避免频繁启动。也有控制方式是保持空载运行(空在一定时候,自动停机,但是用气量不确定整定不好有时会,延时停机了,却很快启动),从节能角度,我不推荐。

网友AX:
用载流量大一点的接触器,然后选择牌子硬一点的。

网友AY:
换个稍大点的接触器,启动电流太大引起的!     单买的触点都不好用用不住    我们企业的压缩机185KW的也是光烧触点每次换上几天就一个坑一个坑     最后就换一套新接触器原厂出的就好点能用个一年半载

网友AZ:
谈谈我的想法;应该是空压机重载启动造成。空压机出口要加单向阀,单向阀前边加一个电磁阀或低压阀(就是把压力调节在加载压力动作。高于加载压力时关闭。达到加载压力是打开把出口压力卸载,已达到轻载启动的目的。如果单纯加大接触器固然可以解决,但是对压缩机伤害也大,缩短机械和电气寿命不能根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