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整流变压器型号,220变DC6,12,24,36V

楼主(2008-06-16):
谁知道,整流变压器型号,要求,输入为220或380.输出为直流6,12,24,36V

网友A:
这种变压器没有固定的型号,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很多这种做变压器的厂家,你把要求提出就是。

网友B:
你要多少个,我们可以给你你做。还有每组电压要求最大输出的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