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松下PLC里面的步进指令其指令代号是什么?

楼主(2008-06-16):
请指点!!松下PLC有同三菱PLC一样的步进指令吗?起功能代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和三菱差不多

网友A:
NSTL  开始 SSTP结束

网友B:
nstp和nstl到底用哪个啊??????????

网友A:
一个是微分执行 一个是扫描执行 你根据需要啊

网友B(2008-07-17):
讲的详细点,,微分和扫描各怎么用??????

楼主:
微分就相当与脉冲执行。

扫描就相当与连续执行。

网友C(2010-11-25):
请问一下松下的步进状态用那个内陪继电器表示。比如说三菱的用S0表示状态

网友D:
加我QQ号:1123980947,空间里有

网友E(2017-10-09):
松下的PLC是仿三菱吗?代号都换了,不好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