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MODBUS通讯故障请教

楼主(2008-06-16):
MODBUS网上有两个从站,一个是EPCOS的BR6000功率补偿控制器,一个是3相电流表,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单接3相电流表通讯正常,数据采集正常。如果两个从站都接上,通讯瘫痪,一个也通不上,单接BR6000功率补偿控制器,通讯也通不上,数据采集不到,但是主站的接收指示灯闪动的频率比发送指示灯快,请高手们指教啊,问提会出在哪啊??急啊。

应该不会是线的问题吧,BR6000的A 、B两端我都调换过几次了,还是不行。

网友A:
通讯波特率、地址、数据格式、通讯规约都查过了没?一致吗?

网友:
终端电阻看接的是否对

网友B:
插头开关的状态是否正确?

网友C:
用串口调试工具调试。估计没有中断,一个设备坏了,整个系统瘫痪。

楼主:
通讯波特率、地址、数据格式、通讯规约绝对一致,

未接终端电阻,另一个MODBUS网络挂了14个电流表,也未接终端电阻,通讯很正常。

网友D(2009-05-18):
设备类型为 modbus RTU(显示器Master)对象类型中  0x 1x  3x 4x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E(2009-06-29):
你应该单接先试通BR6000,再考虑在同一总线上接不同的设备。按你说的灯闪的情况,BR6000应该不是MUDBUS协议,而是CDT之类自动发送的规约。

总体来说,应该先找BR6000厂家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