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传动报警

楼主(2008-06-16):
(无正文)

楼主:
三个变频单元拖一台马达,在Drivewindow上出现报警:           diff   temp   1w   phase

有哪位高手知道是什么意思请不吝赐教!!!!!!!

多谢!

网友A:
意思就是说W相变频器过温报警

楼主:
 cumt198225

谢谢你的答案。我这里是三个变频单元的三个相线相同相相连,共同输出三相电源。

你所说的W相变频器过温报警具体指的是一个变频单元,还是指某个变频单元里的W相??能叙述具体一点吗??

谢谢!

网友B:
检查变频器的风扇,可能有一个风扇单元有问题,风扇的电源应该有问题,可以用外接电源,不需要通过内部电源来工作!!

网友A:
ACS 800变频器 TEMP DIF 1 W ALARM”并联的PHASE MODULE之间产生温差,传动跳脱。检查变频器的风扇,可能有一个风扇单元有问题

网友C:
同意5楼的说法.  楼主休过不少变频器吧.

网友D:
这个报警是指第一个变频单元的W相和其他变频单元温差过大,温差15度会报警,20度就会跳闸

网友E(2008-07-19):
变拼单元W相温度报警,可能由于散热不好或者是风扇问题引起.

网友F(2008-10-07):
你的散热有问题,该保养了

网友G(2009-02-19):
W 相的温差故障...

网友H:
驱动光耦查查哦 应该可以查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