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电压传感器

楼主(2008-06-16):
我这里要做一个发电机的测试系统,发电机空载时交、直流电压可达1500V左右,频率在0~100Hz,数据采集使用采集卡,输入信号为0~5V。这种情况应选哪种电压传感器比较合适?有谁能推荐几款?如果不能直接测量,要用分压器的话怎么弄?

楼主:
有谁知道的,给点意见~~~~~~~~先谢谢啦!!!!!!!!

楼主:
什么哪里的?

网友A:
两个方案

一, 直接用直流电压变送器,输出0-5v

二, 用分流器,然后用直流电压变送器,输出0-5v

从价格角度考虑还是第二种比较好

要是怕麻烦的话就直接用直流电压变送器

网友B:
检测电压不是分流器,应该是倍率器(其实就是串联的电阻)。

网友C:
直接用电压表测量!!!

网友D:
可以选用霍尔传感器,包括电流和电压

网友E:
直接用电压表测量HTTP://WXTUOKE.COM

网友E:
直接用电压表测量HTTP://WX.TUOK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