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数据通信问题

楼主(2008-06-16):
三菱高手:你好!我最近用FX2N-64MR 和FX2N-485BD做一个和台达变频器VFD-M的通讯。通讯测试成功。但唯一不理解的是,当变频器运转的时候我不能用电脑监视PLC的状态,如果我要修改程序,必须将FX2N-485BD与变频器通讯的线断开。 为什么变频器通讯的时候电脑不能监控,我不能同时用?

如果要两者都能用,我该怎么做?谢谢!

网友A:
你有FX2N485PCIF吗?

网友A:
我做过组态王和5台FX2N通信,应该是能监控的。

楼主:
我没有FX2N485PC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