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急!急!数控车回机床原点速度慢

楼主(2008-06-16):
各位前辈:

                  我公司一台数空车在手动工作时快速进给正常,在回机械原点时X轴快速返回,在碰到零点行程开关后慢速运动,在离开行程开关触点弹开后停车,此位置是X轴机械零点。在回Z轴时,没有快速移动,只有慢速移动,碰到零点行程开关后立刻停止,再将行程开关调线后同样现象。请问是什么原因?

               车床控制系统是广州数控980TK,机床厂家是沈阳机床厂

网友A:
你的X轴的动作是正确的,Z轴错误现在判断可能有两点,你先试一下:1、行程开关应该是常开的,你现在用的是常闭的了;2、PNP与NPN的看一下

如果你的是两线制的,我想第一种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你说的不详细,没有说明是你更换后出现的毛病,还是刚开始是好的,用一段时间后出这样的问题,总之你看一下吧,仔细看一下两个开关的标志,是不是都是常开的,或者Z轴的开关是否跟X轴的一样(在常开常闭上,NO代表常开,NC代表常闭),或者更换一个新的试一下。不行打电话13224161713

网友B:
Z轴行程开关触点的常闭/常开类型搞反了.

网友B(2008-09-12):
另有一种可能:系统中关于回零减速开关类型(NO、NC)设置的参数被修改过了,需要恢复原始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