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的解决方法及答案

楼主(2008-06-16):
在做一个习题的时候碰到一个问题,已知电源的P=100KW  对于灯泡的参数只给了一个60w,其余的没有给,我也不知道这样的题目是不是不完整,所以拿出来问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给出答案,

如图所示,如果电源的额定功率为100kw,只接上60w的灯泡时,电源的其余功率消耗在什么地方? 60w的灯泡是否会烧坏?合上100w的灯泡支路开关之后,60w的灯泡支路的电流是否会减少

楼主:
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是电源的其余功率消耗在这只60w的灯泡上。灯泡是否烧毁要看他的额定电流和电压,这个我没有答案,所以后来的就都做不上来了。

自己顶起来~

网友A:
当只接上60W灯泡时,电源没有其他的功率消耗,只是无功功率很大,功率因数很低的。当合上100W的电灯时,60W的支路电流不会减少,因为电源足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只接上60W灯泡时,电源没有其他的功率消耗,只是无功功率很大,功率因数很低的。当合上100W的电灯时,60W的支路电流不会减少,因为电源足够大。

有没有公式可以求的

网友B:
我的理解是:并联电路电压相等,总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的和。只要电源电压和你的灯泡的额定电压相等的话,那么有:1、P=UI  P1=UI1 P2=UI2根据这个公式算的话,有当只接60W的灯泡,你应该知道电流是多少;在接上100W的灯泡,60W 的灯泡的电流就知道了嘛。也就是:UI=U(I1+I2)。

网友C:
我的认为: 第一个问题:其一线路上要消耗 一部分功率;其二电源自身也消耗一部分功率,(但消耗的不会太大) 第三个问题:合上100W灯泡后电路变为并联电路,而并联电路根据公式P=I*I*U可得出啊,流过60W灯泡的电流会增大,电源内部也有损耗,我给忘了这个公式,60W的灯泡会烧坏 如果有错的地方也希望各位同行给予纠正啊,谢谢

网友D:
补充2楼:60W电流不会减少,总电流增大。100KW电源应该是他所能负荷所有负载的安全极限(非专业术语,呵呵)。

网友E:
如果电源的额定功率为100kw,只接上60w的灯泡时,电源的其余功率消耗在什么地方?60w的灯泡是否会烧坏?

电源的额定功率为100kw是说明这个电源可以带100kw的负载,如果你只接60w的灯泡是,他的输出功率就是60W。你可以去看看变压器的原理就知道了。功耗只给你的负载有关系,跟电源没有只接关系。当然60w的灯泡也没有问题了呀。比如说你家的电源供电局给你2kw,你只用一个灯泡,灯泡会坏吗?

 ;合上100w的灯泡支路开关之后,60w的灯泡支路的电流是否会减少

不会减少,看看自家的灯就知道了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当只接上60W灯泡时,电源没有其他的功率消耗,只是无功功率很大,功率因数很低的。当合上100W的电灯时,60W的支路电流不会减少,因为电源足够大。

基本同意mqq888,但因为是直流电源供电,也就无无功功率与功率因数

网友G:
电源的P=100KW ,这只是视在功率而已,至于具体的输出功率,那应视负载而定.我认为只要电源的输出电压不高于灯泡的额定电压,灯泡就不会烧坏.

楼主:
我也给搞晕了,还是没有明白,出差昨天才回来,明天上班 接个实物的电路试试看吧,回来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