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问题

楼主(2008-06-16):
电视机上一个音量电位器坏了,是1.1K的 ,能用2.2K的替代吗,音量会有变化吗

网友A:
可以,不打紧的,一样用

网友B:
对于电视机音量电位器,可以用2K2的代换,音量变化不大,最好还是用1K的。

楼主:
我怎么感到最大音量比原来低啊

网友C:
肯定有影响嘛.,阻值变了.输入的信号大小就变了撒

网友D:
可以很准确的说没有影响声音.....

网友E(2008-10-24):
可以用的啊,问题不大的啊

网友F:
没什么问题的,请放心使用!·

网友G:
可以的,我试过的,没问题

网友H:
我想它再设计的时候也是有选择范围的呀?????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用吧?

?

网友I:
是一样的,最大音量不会有改变,最大音量就是电位器的动触头与电位器的静触头的短接(热端),你说会不会变化?最小音量是电位器的动触头与电位器的静触头(冷端)短接,同理不会变化。阻值变大对于前级来讲是不会有影响的,要是改小了还要考虑负荷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打紧的,一样用

网友K:
有影响啊,声音肯定会小,因为阻值大了,

网友L:
不会 的

变化的过程还是 从零欧姆到最大值,只是在调节过程中没有原来那么灵敏。

网友M:
可以使用,问题不大呀…

网友N:
电阻增大以后,调节的灵敏度下降,所以感觉到不如原来的音量大了嘛。

网友O:
从理论上说,电位器处于相同旋转位置时,音量会稍稍大一点(2.2K的负载变小了,对前级的电流索取小了,相当于电源中电压会随负载变大略有上升),失真会稍稍小一点(相当于负载对电源的影响小了),噪声会稍稍大一点(电阻越大,引入的噪声越大。

网友P:
可以用和声音大小人耳是听不出来的

网友Q:
最大音量不会有改变,最小音量会变大

网友R:
影响不大

网友S(2008-11-23):
可以更换的,会有所影响

楼主:
最大音量减半呀··········

网友S:
电位器使用久了,表面导电层容易磨损,造成接触不良,调节音量时,忽大忽小,并一个小电容就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