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icroWin V3.2 安装过程中取消后,在安装就装不起了

楼主(2008-06-16):
我在安装西门子MicroWin V3.2 时候,不小心点到取消,再安装就装不起了,我想是跟没有彻底删除注册表信息有关,本机装的东西太多了,不想重装系统,有什么办法解决安装问题.请教高手指点,我的QQ是56655691.

网友A:
我不会呀,看看还能发不

网友B:
用超级兔子阿什么的清理下系统、注册表阿什么的,看看!

网友C:
可以安装个高点的版本试试   MicroWin V4。0sp3 sp4 sp5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安装个高点的版本试试   MicroWin V4。0sp3 sp4 sp5

卸了4。0的装5。3的也卸在不了了

网友E: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直接搜索/删除相应项。

网友F:
3.2这个版本是存在这样的问题,只能恢复系统到没有安装之前的或者是重做。而且3.2的版本已经很老了,为什么不用4.0呢,我有个客户之前也是用3.2的还是demo版的,也是出现这个问题,直接装了4。0就全部搞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开注册表编辑器,直接搜索/删除相应项。

楼主:
谢谢各位了哈!我试了删除注册表,用优化大师也弄了,还是不行,后来只好重新装了个高版本的!西门子V4.0E STEP 7 MicroWIN,就行了!

网友G:
很正常~我也遇到过!

重新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