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XP系统中安装STEP5_V7.2编程软件

楼主(2008-06-16):
怎样在XP系统中安装STEP5_V7.2编程软件,我是安装好了,也安装了授权,点击STEP5.EXE打开时只是一闪而过,打不开界面,有知道的吗?

网友A:
不好意思,没使用过S5,帮不了你!但我在德国见过有人在XP上使用STEP5,应该是能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吧!你是在打开开始栏中的SIMATIC中STEP5页下有四个内容,你应该先运行TERMINATE DRIVERS;然后再运行同栏中的STEP5执行程序.

网友B:
如果不行的话,是你安装程序安装时可能有问题,我开始的时候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没使用过S5,帮不了你!但我在德国见过有人在XP上使用STEP5,应该是能用.

可以考虑一下在XP中用虚拟机安装试试

网友D(2008-08-26):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吧!你是在打开开始栏中的SIMATIC中STEP5页下有四个内容,你应该先运行TERMINATE DRIVERS;然后再运行同栏中的STEP5执行程序.

我遇到现象是:STEP5可以运行,也可以LOAD PROJECT,但在打开块的时候,按F3就退出了。我的系统是WINXP SP2,以前可以用,但修复系统漏洞后就出现这种情况,不知什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来告诉你吧!你是在打开开始栏中的SIMATIC中STEP5页下有四个内容,你应该先运行TERMINATE DRIVERS;然后再运行同栏中的STEP5执行程序.

另外,用你的这种方法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