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CS7的看法

楼主(2008-06-16):
近期有2个项目用到西门子PCS7系统,硬件都差不多的,但是软件贵的吓人,还有网卡要他们的,真是的,有些太霸道

网友A:
网卡?如果是PC平台上的你可以直接选择合适的就可以了

要是CPU上的,那倒是真的没选择啦

网友B:
一体化解决方案,还是不错的,比单纯的STEP7+WINCC+SIMATIC NET要好的多(PCS7的WINCC组件比单WINCC多)

网友C:
就是吗,我就觉得好用

网友D:
一体化解决方案,还是不错的,

网友E(2009-08-11):
关于网卡的问题,楼主是有偏见了。 PCS7系统有两套网络,一套是SYSTEM BUS, 是连接CPU和工程师站和服务器(如果有的话)的,系统总线是实时数据的传输介质,这是西门子自己开发的,必须要用自己的网卡,即所谓的1613卡。 这个不存在什么霸道不霸道的问题。只是系统必须的。

另外一套网络是终端总线,采用IE general, 这个就是普通的网卡, 是连接服务器,工程师站,操作员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