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电检修问答题(转贴)

楼主(2008-06-16):
1、用隔离开关操作范围的考虑原则是什么?
 答:当刀闸拉合电流时,所形成的电弧不致造成弧光短路。电弧伸展L的经验公式为:
   L=0.5UI+30(拉合电流未超过100A)
   L=50UI+30(拉合电流超过100A)

  式中L——电弧的伸展长度,单位cm;
  U——刀闸拉开后刀闸间电压有效值,单位kV;
  I——拉合刀闸时通过刀闸的电流有效值,单位A
2、 油断路器、变压器等充油设备的渗漏油原因?
  答:1)橡胶垫不耐油。
    2)耐油橡胶垫加压太紧,使橡胶失去弹性。
    3)橡胶垫使用太久,其弹性减弱。
    4)过热使密封垫老化或焦化。
    5)油标或放油阀门等处密封不严。
    6)油箱站油管等焊接质量不好
3、 判断设备运行中是否发热的常用方法有哪些?
  答:1)示温蜡片监视方法;
    2)热气流观察法;
    3)色漆变化观察方法;
    4)观察霜雪熔化情况;
    5)观察雨中局部干燥和蒸气的情况;
    6)用蜡棒带电测试的方式;
    7)用测温仪带电监测的方法。
4、隔离开关的常见故障及造成原因是什么?
  答:1)接触部分过热。过热原因较多,主要是压紧弹簧的弹性减弱,或压紧弹簧的螺栓松动所造成的,其次是接触部分的表面氧化,使电阻增加,温度升高,高温又使氧化加剧,循环下去会造成事故。
    2)瓷瓶损坏。操作隔离开关时用力过猛,或隔离开关与母线连接得较差,造成瓷瓶断裂。
    3)隔离情节关分合不灵活。隔离开关的操动机构或开关本身的转动部分生锈,会引起分合不灵的故障。若是冬天,则要考虑冻结。闸刀和静触头严重发热,也会熔接在一起造成失灵。
5、硬母线引下线的尺寸有哪两种确定方法?
答:(1)用吊中线,量尺寸,弹实样的方法。
  (2)制做样板的施工方法。
6、硬母线怎样进行调直?
答:具体方法如下:
(1) 放在平台上调直,平台可用槽钢,钢轨等平整材料制成;
(2)应将母线的平面和侧面都校直,可用木锤敲击调直;
(3)不得使用铁锤等硬度大于铝带的工具。
7、绝缘子串、导线及避雷线上各种金具的螺栓的穿入方向有什么规定?
答:(1)垂直方向者一律由上向下穿。
(2)水平方向者顺线路的受电侧穿;横线路的两边线由线路外侧向内穿,中相线由左向右穿(面向受电侧),对于分裂导线,一律由线束外侧向线束内侧穿。
(3)开口销,闭口销,垂直方向者向下穿。
8、气体继电器如何安装?
答:(1)检验气体继电器是否合格。
(2)应水平安装,顶盖上标示的箭头指向储油柜。
(3)允许继电器的管路轴线往储油柜方向的一端稍高,但与水平面倾斜不应超过4%。
(4)各法兰的密封垫需安装妥当。
(5)不得遮挡油管路通径。
9、试述人工搅拌混凝土的方法?
答:人工搅拌的方法是:
(1)先将砂子倒在搅板的一侧,再把水泥倒在砂子上翻拌2-3次。
(2)使砂子和水泥搅拌均匀后再加水,继续搅拌2~3次。
(3)拌均匀后即可投入石子,再均匀搅拌数次,直到石子与灰浆全部调匀且稠度适合。
10、安装软母线两端的耐张线夹时,有哪些基本要求?
答:(1)断开导线前,应将要断开的导线端头用绑线缠3-4圈扎紧,以防导线破股。
(2)导线挂点的位置要对准耐张线夹的大头销孔中心,缠绕包带时要记住这个位置,包带缠绕在导线上,两端长度应能使线夹两端露出50mm。包带缠绕方向应与导线外层股线的扭向一致。
(3)选用线夹要考虑包带厚度。线夹的船形压板应放平,"U"形螺栓紧固后,外露的螺扣应有3-5扣。
(4)母线较短时,两端线夹的悬挂孔在导线不受力时应在同一侧。
11、隔离开关吊装时有哪些要求?
答:(1)将组装好的单极隔离开关吊装在基础槽钢上
(2)找平、找正后用螺栓固定。
(3)底座水平误差应小于1%。
(4)刀闸重心较高,起吊时应有防止倾翻措施。
12、叙述隔离开关的检修项目及工艺要求。
答:(1)检查隔离开关绝缘子是否完整,有无电晕和放电现象。清扫绝缘子,检查水泥浇铸连结情况,有问题应及时处理或更换,用兆欧表检测绝缘子的绝缘电阻。
(2)检查传动杆件及机构各部分有无损伤、锈蚀、松动或脱落等不正常现象,定期检查润滑情况,必要时加以清理并加润滑油,对底座进行铲锈涂漆并确保其接地良好。
(3)检查触头接触是否良好,压紧弹簧的压力是否足够,清洁触头接触表面的污垢和烧伤痕迹。触指烧伤严重的应更换,导流铜辫子应无断股、折断现象,触指弹簧弹力不足的应更换,接触表面涂中性凡士林或导电硅脂,减小触头的氧化。
(4)按制造厂的技术参数复测开关的有关技术参数,如触头插入深度、同期度、备用行程张开角度等,不符合要求应重新调整。
13、安装避雷器有哪些要求?
答:(1)首先固定避雷器底座,然后由下而上逐级安装避雷器各单元(节)。
(2)避雷器在出厂前已经过装配试验并合格,现场安装应严格按制造厂编号组装,不能互换,以免使特性改变。
(3)带串、并联电阻的阀式避雷器,安装时应进行选配,使同相组合单元间的非线性系数互相接近,其差值应不大于0.04。
(4)避雷器接触表面应擦拭干净,除去氧化膜及油漆,并涂一层电力复合脂。
(5)避雷器应垂直安装,垂度偏差不大于2%,必要时可在法兰面间垫金属片予以校正。三相中心应在同一直线上,铭牌应位于易观察的同一侧,均压环应安装水平,最后用腻子将缝隙抹平并涂以油漆。
(6)拉紧绝缘子串,使之紧固,同相各串的拉力应均衡,以免避雷器受到额外的拉应力。
(7)放电计数器应密封良好,动作可靠,三相安装位置一致,便于观察。接地可靠,计数器指示恢复零位。
(8)氧化锌避雷器的排气通道应通畅,安装时应避免其排出气体,引起相间短路或对地闪络,并不得喷及其他设备。
14、说明真空注油的步骤。
答:当容器真空度达到规定值时,即可在不解除真空的情况下,由油箱下部油门缓慢注入绝缘油,油的温度应高于器身温度。220kV及以上电压等级者注油时间不宜少于6h,llOkV不宜少于4ho注油后继续保持真空4h,待彻底排出箱内空气,方可解除真空。
15、安装手车式高压断器柜时应注意哪些问题?
答:(1)地面高低合适,便于手车顺利地由地面过渡到柜体。
(2)每个手车的动触头应调整一致,动静触头应在同一中心线上,触头插入后接触紧密,插入深度符合要求。
(3)二次线连接正确可靠,接触良好。
(4)电气或机械闭锁装置应调整到正确可靠。
(5)门上的继电器应有防振圈。
(6)柜内的控制电缆应固定牢固,并不妨碍手车的进出。
(7)手车接地触头应接触良好,电压互感器、手车底部接地点必须接地可靠。
16、母线常见故障有哪些?
答:(1)接头因接触不良,电阻增大,造成发热严重使接头烧红。
(2)支持绝缘子绝缘不良,使母线对地的绝缘电阻降低。
(3)当大的故障电流通过母线时,在电动力和弧光作用下,使母线发生弯曲、折断或烧伤。
17、绝缘子发生闪络放电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处理?
答:原因是:
(1)绝缘子表面和瓷裙内落有污秽,受潮以后耐压强度降低,绝缘子表面形成放电回路,使泄漏电流增大,当达到一定值时,造成表面击穿放电。
(2)绝缘子表面落有污秽虽然很小,但由于电力系统中发生某种过电压,在过电压的作用下使绝缘子表面闪络放电。
处理方法是:绝缘子发生闪络放电后,绝缘子表面绝缘性能下降很大,应立即更换,并对未闪络放电绝缘子进行清洁处理。
18、引起隔离开关触头发热的原因是什么?
答:(1)隔离开关过载或者接触面不严密使电流通路的截面减小,接触电阻增加。
(2)运行中接触面产生氧化,使接触电阻增加。因此,当电流通过时触头温度就会超过允许值,甚至有烧红熔化以至熔接的可能。在正常情

网友A(2008-12-11):
红外测温仪被广泛应用于禽流感防治

----用于快速检测家禽、飞禽的温度。
----用于快速检测禽类运输车司机体温。
----用于快速检测疫区出入口人员体温。
----用于快速测量车站、港口、码头、机场等出入口人员温度。
红外热像测温仪对非接触性物质进行温度测量具有极高的可靠性,使用很容易:只须确定目标,按下扳机,接下来读取数据便可。它能够在数秒钟内把被测目标的温度信息,在计算机上以图像形式显示出来,并与人体暴露器官正常温度图像进行比对,误差可以精确到0.03度。在旅检通道上利用红外热像测温仪对每个入境旅客的体温进行识别、排查,不仅能做到准确无误,而且能节约5-7秒的时间。
当前正值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高发季节,防控形势非常严峻,防控任务非常艰巨。从国内外疫情形势分析,今年秋冬季局部地区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可能性很大。在这种可能大流行的高致病性瘟疫面前,人显得非常脆弱,非常危险。所以,非接触式测温就能帮助我们安全的取得疑似病人的温度数据,作为区分有病无病基本参数,同时有效保护医护人员不受病毒侵害。

红外测温仪--专业检测工具, 快速温度测量

广州富民测控科技--红外测温专家

www.cnfumin.com 020-87545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