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能直接控制多轴联动吗?

楼主(2008-06-16):
      请问大虾:XP的操作系统下,不使用运动控制卡,只是直接编程,通过PCI数据采集卡能控制多轴(至少两轴)联动吗?

最好能讲清楚点,谢谢!!!

网友A:
你怎么控制两轴运动??

当然,我觉得必须采用运动控制卡。

楼主:
补充一下,PC机编程发出脉冲(包括频率和个数),通过数据采集卡传输到步进电机驱动器,从而控制步进电机的运动。

网友B:
很难 很复杂

网友C:
理论可行,实际效果……,您用 DOS 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D:
找‘亦云人云’先前的帖子。

网友C:
如果是设计时就带有通讯口并可以通讯口进行控制的驱动器(也就是自身集成了控制卡功能的驱动器),也许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