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无铭牌电机

楼主(2008-06-16):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准确的辨别无铭牌电机的极数与功率?我知道通过测量轴径和底脚可以知道,哪位仁兄有资料呀

网友A:
通过测量轴径和底脚是不可以知道的

网友A:
因为同样的径和底脚  可以是不同功率和极数的电机

要想准确的辨别  要看轴径和底脚  槽数和线经

网友B:
不知仁兄是三相电机还是单相电机

功率:单相  电压的平方除电阻

           三相   电压的平方除电阻X根号3

转速:用转速表,3000转2极,1500转4极,800转6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知仁兄是三相电机还是单相电机

功率:单相  电压的平方除电阻

           三相   电压的平方除电阻X根号3

转速:用转速表,3000转2极,1500转4极,800转6极

同步转速:1000转/6极

网友D:
打开电机瑞盖数数极相组不就知到是几级电机了,六个组相组是二级,十二个是四级,测测空载电流是多少安培不就知到是几千瓦电机了,一般一个千瓦三安,空载电流是而定电流的百分之三十,

楼主:
我们厂里有很多,想用最快的方法查出来,空载电流不准确。

网友E:
三相可以测工作电流,有"一个千瓦两个流"的说法

网友F:
电机级数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