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中如何终止循环

楼主(2008-06-16):
一个按钮start启动循环,
void btnstart()
{ abc=true;
while(abc)
{
//循环体
}
}
另一按钮stop终止循环
void btnstop()
{abc=false;}
我用全局变量volatile bool abc来控制,好像不行。
但用线程间通信可以解决终止循环的问题。
void btnstart()
{
CWinThread *xunhuan=AfxBeginThread( Wxunhuan,&pParam,THREAD_PRIORITY_NORMAL,0,CREATE_SUSPENDED);
xunhuan->ResumeThread();
}
UINT Wxunhuan(LPVOID pParam)
{abc=true;
while(abc)
{
//循环体
}
}
此时按下按钮stop可以跳出循环。请问为什么?能不能不用线程也能实现?

网友A:
用引用,在全局变量abc前加取地址符&试试,

网友B:
用系统消息机制,这种无时序要求的消息发送和捕捉很方便

其实开线程时间片方式也是很好的

网友C:
在循环体内加上消息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