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辨别无铭牌电机

楼主(2008-06-16):
请教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准确的辨别无铭牌电机的极数与功率?我知道通过测量轴径和底脚可以知道,哪位仁兄有资料呀

网友A:
常见的电机应该从铁芯的长度知道这台电机是多大的,比如5.5和7.5,还有很多同样大不同功率的电机都可以从铁芯知道电机功率!

网友B:
量一下铁心,就知道了

网友C:
还请楼上解释一下如何测量?其测量值需要计算吗?

楼主:
我们厂里有很多,想用最快的方法查出来,空载电流不准确。

网友D:
俺也想知道用最快的方法查出来

网友E:
大概可以用P=U*U/R来计算,只需要测量电阻。使用的电源你是知道的话。根据接法就可以算出来了。

网友F:
买本电机手册上面数据很全,根据铁心内径和长度查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概可以用P=U*U/R来计算,只需要测量电阻。使用的电源你是知道的话。根据接法就可以算出来了。

交流电机的功率是这么算的吗?我虽然不知道正确的方法,也不会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