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线程是否可以同时工作?

楼主(2008-06-16):
在VC中, 用基于PC机+A/D数据采集卡,
需要实现主轴的进给和旋转同时进行,我分别用两个线程来控制,但一直实现不了。哪位大虾指点一二!

是不是在XP下,单CPU一次只能执行一个线程,根本无法实现两个线程的同时进行。

网友A:
这位朋友:进给和旋转,是同一台电机吗?如果是同一台电机,进给不就是电机的旋转吗?直接在一个线程里调用发脉冲的函数是不是可以?

我也是搞这方面的,刚开始学,不是大虾,能发点资料给小弟吗?

我想要点VC程序看看,邮箱是jqc304@163.com

谢谢!!

网友B:
XP下的线程时间片应该只能保证在ms一级,具体得看一下

想问一下进给和旋转两跟轴是通过什么来控制的啊

网友C:
既然你用的是xp系统,可以确定你对实时性要求不高,可以多个线程同时进行(其实也是一个执行,另一个挂起,只是两个线程响应速度都很快)

网友D(2008-08-12):
我的理解:

如果想让Windows 在某一时段只运行某一个线程,要把这个线程的优先级设置为Windows所允许的最高权限。

试过最高权限的进程,没试过线程。有兴趣的朋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