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机+数据采集卡能实现什么?

楼主(2008-06-16):
采用NC嵌入PC的单机控制模式,以PC机为核心,利用数据采集卡的模拟量和数字量的输出,完成PC机+数据采集卡的控制装置的设计,请问这样能实现主轴旋转和进给系统的功能吗?在XP下,单CPU一次只能发出一条指令,可以完成主轴旋转和进给的同步进行吗?我看见更多的是用运动控制卡来实现的。

网友A:
理论上一定可行,就是看什么速度,同步到什么程度了。估计也没多少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B:
运动控制卡有自己的处理器。XP系统自动分配系统资源,怎样控制指令发出的时间达到实时性的要求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