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送电后立即报F0002,怎么处理?

楼主(2008-06-16):
mm440,送电后立即报F0002,怎么处理?

网友A:
更换或送修

网友B:
电机线接了没有哦

网友C:
F002直流母线过电压。

1,测量直流母线的电压多少,如果380供电,直流母线超过700V就断电用万用表检测整流回路的二极管特性是否好,一般二极管就坏了

2,如果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可能是控制板有问题

网友D:
看看r0026 内的电压值?

网友E:
好象是电机检测,电机没接.

网友F:
F002是什么故障?是直流电压故障吗?我没这方面的资料不知道是什么故障,不然可以给你点提示。明天回复我,我帮你搞定。要不送来我给你修理,免费的,元件你自己去配。在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