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高手请进

楼主(2008-06-16):
1992年日本NEC 的个人PC,型号是NEC PC9801UV ,双3.5" 720 KB软驱,没有硬盘。正常时每次启动都要把一张系统盘和一张用户盘分别放在各自的软驱里才能启动。开机时能有读软盘的动作,CRT能点亮,但最后提示系统有错误。

在机子的面板下有三个8位的小开关(这三个8位的小开关被人动过了)。是不是用来做系统配置的呢?因为我曾经看过资料说早期的电脑没有CMOS 软件, 使用硬件来表示系统配置的,莫非就是这个? 关键是现在不知道这三个8位的小开关应当怎样来组合?

有没有那位大虾曾用过这种老式的个人PC 机啊?欢迎各位发表自己的看法,感谢不尽啊!郁闷中..................

楼主:
怎么没人回贴啊?难道就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好老的电脑了

现在用来干什么呢?

楼主:
兄台有所不知啊,这是我们单位的一台电火花机床,是用的NEC PC9801UV作的控制器。本来这台机器是好的,但因为原厂房要搬迁,搬迁到新厂房过后就不能用了,一放就是三年,现在公司领导想恢复使用这台机器。由于机器太古老,我上网也查不到什么东东,所以只有求助工控网上的高手、大虾.......好心人们了。

网友B:
用不起来就找人改造把

楼主:
要找人改造,我就不到这儿来发贴了..................

网友C(2009-02-05):
我们可以维修,9801uv11

网友D:
您和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没有留下邮箱,无法联络,我的邮箱cxccad@yahoo.com.cn

有问题尽管问。

网友E:
我以前刚开始学习的时候也见过这种这么老的,当时听师父介绍说有叫模式设置什么之类的开关可能就是你所说的面板的那三个8位的小开关了。

网友F:
这么老的机子啊

现在还在使用中?

网友G:
花钱改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