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232接口 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08-06-16):
请问市面上卖的USB转RS232接口是不是通用的? 也就是说,我用欧母龙CPM2A,三陵FX2N系列的,用的RS232接口都可以和这两种PLC 连接上对吗?  谢谢

网友A:
是的 但是有些转接器不一定好用的

网友B:
应该不对吧,USB转232只是把USB转换成PC机的232口,但这口的定义跟这些PLC的232引脚不同的,还需要一跟PC到PLC的编程电缆得的

网友C:
要买好的USB-COM,当然还要编程电缆的!

网友D:
这可不一定的,我买了一条USB转九针另加一条RS232数据线就连接不上

网友E:
有的能用,有的不能用,在A电脑上能用的,在B电脑上就可能不好用。我一般是拿着电脑和PLC,去试试。试好了在买。

楼主:
谢谢啊  请问这里有成都的朋友不。 在成都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用个USB-232的转接器 或者直接用USB的编程线

QQ 380311035

联系

网友B:
一般来说USB转换的虚拟串口没直接的串口好用,的

网友F:
我也是一般拿着电脑和PLC,去试试。试好了买

网友G:
好象买FT芯片的USB转232线就可以用

网友H:
用个USB-232的转接器 或者直接用USB的编程线

网友I:
大部分在电脑城买的都不能用,好象要加个什么芯片转换才可以,当然价格也要比一般的贵好多。

网友C:
好的USB-COM就能连上!但是还是要编程线的!

网友J:
给大家推荐一个,力特的USB2.0转串口,我在用,OMRON,SIEMENS等PLC的串口电缆都能和计算机通讯.

网友K:
这个应该是可以用的,但必须要质量可靠的,电脑城的我买了3个了(不同的品牌)都不能用,后来买了个德阳四星的USB-RS232,用在欧姆龙(CPM1A)西门子的S7-200能正常的通讯使用,不过有了好的USB转换器,还要有质量可靠的编程电缆,我用的是100多一根的.不过在这些方面多花一点还是值得的,总比到了现场不能通讯,那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