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08-06-16):
1.5KW的伺服可以带动一个重150KG的物体以600MM/S的速度上升吗?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条件不够

网友B:
你给的条件只能从功率上考虑,150*10*0.6=900W小于1500w,但是这样还不行,肯定要有传动机构,如果带自锁,效率小于0.5,那么1500w就不够了。

同时还要考虑折算到电机的启动扭矩小于峰值扭矩,连续输出扭矩大于负载力矩的条件,单从功率上考虑是不行的

楼主:
滚珠丝杆传动,∮50的光轴与铜嵌套导向,楼上说的带自锁不是很明白?不是说伺服电机有峰值功率大于额定功率吗?

网友C:
螺距多少?10mm?转速多少?max2000r/min?乘一乘,20m/min,才333mm/s,不知算错否?kenengdehuancheng

楼主:
謝謝各位。導程為20,轉速為2000

网友D:
条件还不太够!动作模式 还不知道!所以现在要选只能理想化选!

网友E:
20×2000=40000mm/min,    40000÷60=666mm/s,速度上讲,是可以的,但1.5KW电机的扭距是多少?惯量是多少?